爽!!!我的新爱机“姬”亚托450X安装调试完成!

楼主(2004-12-07):
爽!!!我的新爱机“姬”亚托450X安装调试完成!
费话少讲,马上上图。大家是不是看到流口水呢!
我的机机配置:FUTABAFF7、PG03、亚托RCM-BL400L无刷电机+亚托RCE-BL25A电调、ELE1800ma锂电。

[ Last edited by joejoewang on 2004-12-7 at 23:33 ]

网友:
不错。期待飞行时间的测试。。。

网友:
你的PG-03不是GWS的哦……
期待试飞

网友:
接收和舵机用的是ff7的吗?

网友:
搂主。你的飞行时间是多少阿?

网友:
这机机根本就不用调试!照说明书组装好就能飞!我用17A普及型电调,四通FUTABA摇控,装好就能平稳离地!还调什么调?

网友:
奇怪?楼主的尾旋翼夹上的变距球头怎么是金属的?我的是注塑的呀?你自己改的吗?

网友:
真的也,看来你也可以改装了,攻丝,装入球头就行了。

楼主:
Hyun  在 2004-12-23 12:18 AM 发表:

奇怪?楼主的尾旋翼夹上的变距球头怎么是金属的?我的是注塑的呀?你自己改的吗?

你真细心!是的,是我自己改的!

网友:
你的机头罩没剪边,会阻碍你操纵左右拉杆的!

网友:
你装的尾舵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