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准备改装小金星(用电动力)

楼主(2004-12-08):
希望推重比能达到0。9-1。有以下一些想法:1,华迈P400牯电机+380用减速+1147一类的浆。2,STOCK  540的有刷电机(电机不错,超过FULLY550)+540用减速。  3,无刷。我主要考虑动力时间,以及推重比,价格。电池使用松下SC2200  8。4V。重量380克。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么??小金星是20的。

网友:
等待成功~

网友:
1147,恐怕平放桨都会着地吧,不信你试试,小金星作多能装10英寸的桨

网友:
1147是慢速桨,建议使用GWS直驱桨.

网友:
你的设备介绍不够详细,说说飞机重,还有除了动力+电池其他设备的重量.

楼主:
我也不知道飞机的飞行重量。毕竟这要看配置而定。希望1000克以下。

楼主:
我估计动力组的拉力要1000克才好/380希图电机加减速能达到多少拉力?

网友:
可以改造一下,为飞机减重

网友:
模友们想知道
1:你的小金星空机重量多少?
2:翼展和机身长度?

另外:
1:华迈的P400(重量都是102克,价格95RMB)有2个类型
  P400-5822 7.2V 26A 15500rpm 7X3 699g(公式计算的静态直驱拉力,大约参考值)
  P400-5025 7.2V 19A 14300rpm 7X3 595g(公式计算的静态直驱拉力,大约参考值)
飞行的时候,电流减少20%就能产生同样的拉力

你的电池是南宁雷先生的吗? 如果是的化,性价比是高的,镍镉SC2200mah  8.4V 400克; 7.2V是330克
2:如果希望拉力在1000克,只能用华迈的G0505或者0506,加行星3:1减速器,加14X9.5或者16X11的德国CAM折叠桨了。价格:280+230+150=660RMB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买的就是GXLZHDX的电池。我上次看了GXLZHDX的一套动力:FULLY550电机(25)+华迈1:3普通减速(60)+塑料浆拉力950克!!我的540电机是比较好的(JR电直原装,电调也是)拉力多50克应该没有问题。这样一来也有1000克的拉力哦 !还有上次看到一个模友370动力组拉力750克(电机换了希图磁钢)。我现在用380型的希土电机加减速难道不能比他多200克的拉力吗?另外就是不是用直区是因为直趋没有什么电机能达到1000克。那样改装的小金星没有意思哦!我希望它的推重比大些。不要像翼龙那样操纵起来老受到拉力的限制而太拘谨。现在决定:用我手上的540电机+1:3减速。希望能成功!

网友:
我到是不会这样改,用油机(三叶21)随便就1000G以上的拉力,如果装个25级或者32级的机器,爽死了。

网友:
赛斯纳180(三叶)有油动版和电动版.当年我买的是电动版.配的550电机.要求至少使用7.2v3000mah的电池组(跑车的内种).标称飞行重量1180克.

我改用370动力组(超越).配gws1365的桨.使用18650.2400mah电池两串两并188克.因为动力组部分轻了很多所以电池必须前移.放到后三点的主起落架位置重心合适.于是改成了前三点结构,本来还改成转向前轮.但由于使用了5克超小舵机.出力太弱.几个起落以后把前轮改成固定了.

改动后的飞行重量为740克.累计飞行时间45分钟以上.由于大桨径,飞起来超慢..今天几个朋友都试了试..最后的评价是---新手飞着都会睡着的飞机.

我建议设定模型的动力一定要要有很清晰的目标,追求特级效果还是追求续航时间?对于电动模型来说,目前这两方面还是很难兼顾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并不富裕的玩不起无刷的人:)

这架飞机我如此设定的目地就是要带一些没飞过的朋友入道儿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比翼龙还慢的多~

网友:
哈哈哈,好飞机哦。天使同行 ,你买的是什么价格呢??我看到现在是265呢,电机版空机

网友:
370的动力组居然能飞三叶的550级的塞斯纳180,有点不敢想象。有机会一定自己试一试。要能成功太好了,我总是为540级电动飞机的动力配置头疼。

网友:
kkan  在 2004-12-12 10:52 AM 发表:

哈哈哈,好飞机哦。天使同行 ,你买的是什么价格呢??我看到现在是265呢,电机版空机

4年以前买的了~比现在贵多了.

我使用的超越技研的370动力组.配合gws1365的桨..年初买的了.前天飞行后发现一边电机碳耍已经不行了.本想拿gws350换上.比较中才发现,虽然看着差不多,但是超越减速组的减速比比350的大的多.难怪可以使这么大的桨.350一般配合1047的桨.

今天换了电机去飞的航拍.还行.看来只要减速比搞对了.随便换个370都可以用.

网友:
赛斯纳180不知道能否加副翼?

我觉得用尾翼来转弯不好控制

网友:
ESP-350C是配370飞机的,飞540飞机是否可以?
我从GWS那里购买得野马p-51D就是配ESP-350C,这个机机是370级得。

网友:
我想使用减速组的前提是翼负载必须足够低呀。对于机身比较重的情况不是很适用吧。

网友:
陆虎  在 2004-12-14 10:36 AM 发表:

赛斯纳180不知道能否加副翼?

我觉得用尾翼来转弯不好控制

还好.能飞.比较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