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04-12-08):
买了550电机.发现比以前用的外面多了个铁套,,请问是做什么用的?减少漏磁?去掉他影响大不大?不然旧的水套就套不上去了.
另外观察一下里面的线圈比较粗,那圈数就相对少了,对比线径细圈数多的有什么区别?
壳上刻的英文是550VC-9015  TN062X21 CCW15  3460 01,这型号的电机适合用在ECO上吗?(船长45CM)
拜谢各位啦!!

网友:
drywh  在 2004-12-8 02:09 PM 发表:

买了550电机.发现比以前用的外面多了个铁套,,请问是做什么用的?减少漏磁?去掉他影响大不大?不然旧的水套就套不上去了.
另外观察一下里面的线圈比较粗,那圈数就相对少了,对比线径细圈数多的有什么区别?
壳上刻的 ...

是保护运输中互相削弱磁场的,装机后可以去掉。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也有保护外界设备的作用

楼主:
牌子是JOHNSON,
方兄能再回答其他问题么?
另外线粗的是否发热较少,效率较高?

[ Last edited by drywh on 2004-12-8 at 14:23 ]

网友:
drywh  在 2004-12-8 02:20 PM 发表:

牌子是JOHNSON,
方兄能再回答其他问题么?

是不是带风扇的那种?

线越粗越少越快

楼主:
是带风扇的
速度越快但扭力就小了是吧,我用36的浆9.6V电合适吧?

网友:
drywh  在 2004-12-8 02:25 PM 发表:

是带风扇的
速度越快但扭力就小了是吧,我用36的浆9.6V电合适吧?

这个桨的问题最好问坛里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