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火花打的非常非常非常厉害!!!请大家帮忙指导。。。

楼主(2004-12-08):
用三根漆包线一起绕的转子。
第三张图是磁钢,我接7节电池后火花就已经很厉害了。火花颜色为淡绿色,
请前辈高手们指点!

网友:
加消火花电容,换碳刷试试

楼主:
碳刷用的最软的了(指甲一抠就掉渣滓)加电容的效果好吗?
会不会损失电力呢?怎么加呢?

网友:
碳刷不要用软的,加电容的方法一般是用104在正负极焊上然后另一端接电机外壳上。正负极间也可以加电容

楼主:
谢谢流星前辈!

网友:
绿火星~根据焰色反应应该是铜在燃烧~

楼主:
碳刷里边有铜。。。呀!!!对!啊!!!哈哈!实验成功了!

网友:
肥仔づ酷酷  在 2004-12-8 09:34 PM 发表:

碳刷里边有铜。。。呀!!!对!啊!!!哈哈!实验成功了!

网友:
肥仔づ酷酷  在 2004-12-8 09:34 PM 发表:

碳刷里边有铜。。。呀!!!对!啊!!!哈哈!实验成功了!

嗯嗯~还没有钠的干扰~

网友:
光一下铜头吧

网友:
是不是进角有问题!

网友:
那个机子没进角这个问题~没法调进角~

网友:
应该不是电刷的问题,是进角,破坏性的改一改就可以啦!

网友:
狐狸  在 2004-12-9 10:49 PM 发表:

应该不是电刷的问题,是进角,破坏性的改一改就可以啦!

那你说说怎么破坏性的改吧

网友:
xh  在 2004-12-8 11:29 PM 发表:

光一下铜头吧

请教光铜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