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动力系统是不是配3CELL比2CELL电池更能发挥性能而不影响电机寿命?

楼主(2004-12-08):
无刷动力系统是不是配3CELL比2CELL电池更能发挥性能而不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
我感觉就是这样,比如要达到一定的功率,电压越高,电流就越低。对电池、电机、电调都有好处。

楼主:
其他高手的意见呢?我自己顶

网友:
低手先乱说两句:无刷需要高电压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性能,的确是这样。但这需要有高品质的电池做保障,用3块锂时必须平衡充电才能即保护电池又充分发挥3锂电的能量。目前市面上的平衡锂电充电器恐怕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所以3锂电出现问题的机率远远大于2锂电。再说了现在玩小级别无刷的
朋友应该占大多数,个人感觉7。4V完全够用了,比如ELE的1000无刷组合,随然用3锂电能达到900克左右拉力,但没必要啊。7。4V可以达到500~600拉力,这也足够了啊。呵呵~昨天用7。4V飞小旋风,试着做眼镜蛇翻滚,结果空中机翼折段,如果用11。1V还不成碎片了啊,所以个人感觉飞无刷小电动还是7。4V实惠。高手的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