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下fealflight 只有声音和载入画面?

楼主(2004-12-08):
求救
xp 下realflight g2 只有声音和载入画面?

网友:
用CTRL+TAB键切换一下,应该还有对话框会显示出来,看看上面显示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518补丁

楼主:
ctrl +tab没反应 518补钉已打
还是一样

网友:
XP 下还是打 592 的补丁,最好是717 的补丁。

518 在xp 下不稳定,而且兼容性不是很好。

楼主:
多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呵呵~

网友:
荒野村夫  在 2004-12-9 10:35 AM 发表:

XP 下还是打 592 的补丁,最好是717 的补丁。

518 在xp 下不稳定,而且兼容性不是很好。

有没有717汉化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