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浆合适

楼主(2004-12-08):
480电机+2。4减速,带多大桨合适。我用的7*6木浆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4-12-8 10:31 PM 发表:

480电机+2。4减速,带多大桨合适。我用的7*6木浆

480应该可以直驱7060桨。

楼主:
xunicheng  在 2004-12-8 10:53 PM 发表:

480应该可以直驱7060桨。

带减速组呢?

网友:
华迈的小凤凰480级滑翔机(飞行重量620g)是3:1减速器带10X8的折叠桨,直驱是7X4的桨,你可以参考这个厂家的配置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下测试,用单位的直流源,可以显示电压和电流
我的480电机+2.4减速,带5*5塑料浆,12V时电流3.7A,功率44.4瓦,远没达到480电机的功率。
换7×6的木浆,在电压9.6V时达到了8.9A的电流,功率85.44瓦,手头没有再大的浆了,但是推力没有太大的改变,手感觉。
各位有什么感觉?到底多大浆合适呢?效率又高

网友:
用motocalc算一下嘛。

楼主:
danlli  在 2004-12-9 11:11 AM 发表:

用motocalc算一下嘛。

???

网友:
配置错误,7X6的桨不能带减速器,转速太慢,要把减速器去掉,8。4V 13A左右应该有500克左右的拉力,否则就是你的马达质量不行。

楼主:
wzh  在 2004-12-9 11:34 AM 发表:

配置错误,7X6的桨不能带减速器,转速太慢,要把减速器去掉,8。4V 13A左右应该有500克左右的拉力,否则就是你的马达质量不行。

减速后带多大浆?

网友:
10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