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无刷必须加轴承吗?到哪里弄轴承?

楼主(2004-12-08):
今天把CD无刷做好了,试了一下能转就是发热特厉害,是不是轴和轴套摩擦太厉害造成的?
我的锭子直径是18MM,用0.38的线绕12圈,请高手指教,怎样改才正确?

[ Last edited by 网讯模型 on 2004-12-8 at 23:00 ]

网友:
应该是轴套造成的,我作过对比发现有轴承的CD无刷比没有轴承的发热小。要改成轴承的看下面的连接,连接来自(icefire的老外也diy 无刷)
http://www.flyelectric.ukgateway.net/cdrom.htm

网友:
用旧的电源或者cpu风扇上面都有轴承,大多数规格俄刚好合用

网友:
一般是通用的~

楼主:
在原装P4上找到轴承了,谢谢指教^_^

楼主:
aimo  在 2004-12-10 16:07 发表:

发热不是因为轴套,是因为线圈太热

怎么解决?增加线圈扎数?还是。。。请指教.

网友:
是你的电机参数不对:具体就是电磁参数不对.某个结构尺寸和磁场参数一定的电机功率能够改变的范围就比较小,咱们这些玩家的修修改改不会有很大的量的改变!
找个电机学方面的专家讨论吧!
对了,你是网讯模型的BOSS吗?

楼主:
狐狸  在 2004-12-10 09:30 PM 发表:

是你的电机参数不对:具体就是电磁参数不对.某个结构尺寸和磁场参数一定的电机功率能够改变的范围就比较小,咱们这些玩家的修修改改不会有很大的量的改变!
找个电机学方面的专家讨论吧!
对了,你是网讯模型的BOSS吗?

YES

网友:
老是出差,有空要道你那里去看看,买点木材.

网友:
狐狸  在 2004-12-10 09:30 PM 发表:

是你的电机参数不对:具体就是电磁参数不对.某个结构尺寸和磁场参数一定的电机功率能够改变的范围就比较小,咱们这些玩家的修修改改不会有很大的量的改变!
找个电机学方面的专家讨论吧!
对了,你是网讯模型的BOSS吗?

严重同意!

网友:
你的地址在哪,有空去买点东西.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aimo  在 2004-12-22 02:04 PM 发表:

我用0.5mm线,一会就把绝缘熔掉了,最好还是0.2mmx3哦

0.2mm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