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真难飞啊,刚飞几天就坏了好几个地方,想卖了!

楼主(2004-12-09):
直机真不好飞啊,esky又不像翼龙那么耐摔,刚飞几天就把尾奖打断了,贴起来再飞,又把主旋转头头弄断了,主旋转头真的好脆弱啊,这么大个飞机就靠这么一小点就是两个3毫米*4毫米的塑料接合的,这怎么经的住强烈的撞击啊,太脆弱了,我现在用胶和碳纤维粘住了,强度比原来大多了,我真服了esky了,不是菜鸟玩的,除非高手不摔机,想卖了,750一套600有人要不?摔坏的件大概50元.还有两个大奖,两个尾电机,两个电池,还有练习架一套

大家认为多少钱卖好?
其实我还没过瘾,电直投入太大,犹豫啊!!

网友:
呵呵。你什么配件都没要啊,
玩小电直配件比机身贵多了我正踏出慢慢长路

楼主:
bs是了解我的,我是一切以省为主啊,凭我的性格是飞不了电直的了,没法飞啊,每飞一次上天下来都要修,尾翼的保护问题我刚解决,这边主旋转头居然那么脆弱,太可怕了,如果空中断恐怕要重新买个空机了,可是我舍不得买个新主旋转头啊,粘着凑合过把,我觉得比原来的结实,哥两好加碳纤维,碳纤维真牛啊,掰都掰不断总比塑料强吧,就是胶要贴紧点,不然一旦掉就不是几十块的事了。吗的做飞机的怎么不把塑料件全换成碳纤维,不就是鱼杆吗,几块钱,非要搞的那么脆弱,靠,换一个件几十块以为是开酒店的抬价啊,还跑断腿,白做几块钱车,郁闷啊,还是慢慢修吧,没人要我就摆着,哪机罩罩着,也挺好看的,真不甘心啊,明明是飞的,唉.

网友:
哎,你又用了750了,早知道你那么有钱,你不如好好的买套遥控。

楼主:
唉,我是没的玩,忍着心痛买的啊
后悔啊,太冲动了,我以为一劳永逸的,没想到,唉
大失我的一贯作风啊,教训太惨痛了,太深刻了
以后我对这台机要倍加关怀小心了,教训啊,再也不一时冲动就下手,要冷静啊,要考虑成熟啊

楼主:
bs98136  在 2004-12-9 01:12 AM 发表:

哎,你又用了750了,早知道你那么有钱,你不如好好的买套遥控。

我买的时候就是也看好esky的设备也很不错啊
他的发射真的太精密了
我看和4vf可能有的一拼啊

网友:
吸取你的教训,现练一冬g2,明年冬天再买

楼主:
没事了,我全部修好了
用哥2好加碳纤维,强度很大
要飞的兄弟们,一定要买碳纤维啊

网友:
直升机配件就是费钱,没模拟器,那就。。。

楼主:
还事不敢飞,心里有阴影啊

网友:
esky有模拟器的,虽然简单了点,但也比较有用~!

网友:
好飞,找一空地,油门一推到底,先拉起来,然后控制飞机,往那边偏就反向纠正
另外要控制在一米高度左右,飞机往上串就松下油门,然后补上刚才的位置(如果不补的话,很容易摔下来)。多试几次
尾桨摔坏了去买可乐瓶剪个一样的粘上就是了
球头撞断了就找个小钻头在上面打孔,然后传小钢丝过去固定好就是了
尾电机坏了就换130的
起落架坏了就不要起落架

网友:
这东西感觉比油直简单多了,还是先练模拟器吧!先练习悬停,然后是蛙跳,慢慢的来。

[ Last edited by 呆宝 on 2004-12-10 at 22:34 ]

网友:
呵呵~我的小佳宝今天下午已经可以随便悬停了
前后就训练了2天,看来小电直这东西并不难。
1:调整浆
2:调整舵机
3:找个光滑地板和墙壁的地方

做到3点你也会很快和我一样成功的

网友:
在尾桨处加一个保护圈:用1毫米的碳纤维杆绕成一个比尾桨大一点的圈,用胶水粘在尾杆上就可以保护了.咱几个玩佳宝的都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
啊,是个好办法,现在我得10次下来尾桨掉了5次。大桨掉1-2次 不过我还有练习脚加

网友:
狐狸  在 2004-12-10 11:05 PM 发表:

在尾桨处加一个保护圈:用1毫米的碳纤维杆绕成一个比尾桨大一点的圈,用胶水粘在尾杆上就可以保护了.咱几个玩佳宝的都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这个方法看来不错!

楼主:
1:调整浆
2:调整舵机

怎么调啊
不都是固定好的吗?
没法调啊

网友:
快乐小陈  在 2004-12-9 02:09 发表:

我买的时候就是也看好esky的设备也很不错啊
他的发射真的太精密了
我看和4vf可能有的一拼啊

是不是真的啊,遥控距离呢

楼主:
据说500米呢,我也没试过,最多10米就不敢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