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浆的问题

楼主(2004-12-09):
云舞者用的浆是拉的,为什么可以用到翼龙上面当推浆用呢?谢谢!

网友A:
它可双向安装,适配桨座、整流罩和桨是分开的,所以可做推/拉桨。

网友A:
这样就明白了吧?
[ Last edited by sgyyj on 2004-12-9 at 08:55 ]

网友B:
这个跟旋转方向有关系吧,所谓推浆拉浆,只要旋转方向变了,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然有些复合浆会有讲究,因为材料和浆面的设计,推和拉效率有些不同。

网友C:
用是可以,但力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