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模拟器接口怎么用?

楼主(2004-12-09):
我新买的翼龙运动型,
遥控器
有一个3。5毫米接头,怎么用它才能玩FMS??
高手指点,怎么做连接线?还有驱动哪里找?

网友A:
做并口线的话,在Win98上不用驱动就能玩FMS,在Win2000/XP上要用PPJoy转成虚拟游戏杆;具体接法在FMS安装目录里面的文档上有介绍。
做音频线的话(接到声卡Line-in)加上Smartpropo(Win2000/XP才能用)也可以玩FMS。

楼主:
谢了
虽然Smartpropo不知道什么东西
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