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把副翼放在左手,方向舵放在右手

楼主(2004-12-09):
感觉这样一来,调整飞机姿态完全放在了左边,好像更顺当。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接

网友:
哈哈,我就是这样的(不过不能直接乱拆的,以为混控可不认).我把发射机的线路都从汉过了.哈,所以我的飞机只有我能飞拉.

网友A:
呵呵~.我也正有此意
因为这个手法和我平时玩的固定翼吊机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B:
好象欧洲的遥控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不一样,欧洲的遥控还要把油门换左边.

网友C:
那是美试手法,欧洲的油门和副翼在右手,

网友D:
我发现9X可以更改设定,来调换通道位置.

网友:
是的高级设备都可以的,FF9好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