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12-09):
请问各位玩家艾特出的翼龙和新上市的180赛斯纳用的是同一型号
电机
吗?如果不是请问用翼龙的电机可以飞赛斯纳吗?在就是可以用180赛斯纳空机配手头已有的ELE ESC480-BA 25A电子
调速器
和1800mah锂电和蚂蚁
舵机
、GWS接收机行不行?

网友A:
把电池换成镍氢,其它都可以。

网友B:
锂电如果是3块11.1V也可以的,估计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