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甲醇发动机有没有可能改成乙醇(酒精)发动 ...
请问各位大虾甲醇发动机有没有可能改成乙醇(酒精)发动机呢?

楼主(2004-12-09):
请问各位大虾甲醇
发动机
有没有可能改成乙醇(酒精)发动机呢?

网友A:
好象都是酒~

网友B:
像汽油机一样改为电点火就可以!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没有意义,其一功率下降,其二,乙醇的价格高于甲醇

网友B:
不对啊,工业用酒精挺便宜的,关键是润滑油,一般的石油基的不溶于酒精!

楼主:
工业酒精好象就是甲醇~~~~~~~~~~~~~

网友D:
没有价值的言论、没有意义的狂想
工夫用到飞行上吧~~~~~~~~~

网友E(2005-04-15):
配置好的油料时间长了分层是什么原因啊?上面甲醇下面蓖麻!无法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