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各位我想问1下传送油到蒸发管的油管(以前在铜管上焊不锈钢钢针)可否用毛细铜管代替??
据说窝喷中的温度才700度左右~~~铜管的熔点在1000度以上!!!

网友A:
最好把蒸发管和导风轮连接或焊在一起让其吸收足够的热量
燃烧室外边的筒不用太多孔,内筒可多点孔可让冷空气流经主轴套降低主轴和轴承温度
涡轮可按sky12345的型式我相信会成功的
还有启动电机速度应尽量高满足启动的空气吸入量

网友B:
请问,燃烧室内的温度 不都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说 让冷空气流经主轴套 轴套的两端 不都是封闭的吗?并且燃烧室的温度 很高,冷空气 是怎么进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