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2004-12-09):
在这请问一下锂聚合物电池怎么个平衡充电法,是不是根据电池的数量分别对每一个单元的锂电进行充电?

网友:
这样是最好的了!!

楼主:
我看过一篇关于Lithium-polymer文章,如果两节电池的电压相差0.1V那么必须要对其分开充电,等到两个电池的电压相等才可以组成电池组。充电的电流相当于每个标称的容量的0.2C-0.7C之间,负载的充电电压不能超过4.2V/个。当电池充电达到4.2V时并不代表已经充满,这时仅充进大约40%-60%的电量,电池充满时充电电流会比初始时下降10%这时电池才真正充满,所以用非专业的充电器充电时请串上适当的电流表并记下初始充电电流同时计算时间。

[ Last edited by supercat on 2004-12-10 at 08:42 ]

网友:
还有4。8V的锂电池?

楼主:
抱歉打错了,是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