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飞不起来求助。。。

楼主(2004-12-09):
提示:

网友A:
正常,离地后就好了.
飞不起来,原因可能是;
1装配错误,比如平衡翼装反等.
2原配镍氢电池质量差,建议升级聚合物电池.我的电直一开始就用聚合物电池,就可以飞到一米以上,在高没敢飞.
3调整问题,主要是大浆出现双浆.

网友B:
你遇到的情况很正常,这种小电直很多情况下在未离地要离地时,都有向左飘移的趋势。
只要果断推油,把它升到空中50厘米高以后就不会这么难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