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桨推力公式)

楼主(2004-12-09):
请问哪位有螺旋桨推力公式,麻烦发一下.谢谢

网友:
前面有兄弟发过电动飞机的设计软件上就有现成的,去找找吧!

网友:
看到一个根据螺旋桨转速来估计静态拉力的公式,不知行吗?

静态拉力(g)=(桨径(英寸)/10)^3 x 螺距(英寸)/10 x( 转速(rpm)/1000)^2 x 23

我套用该公式,用7x3.2桨,7110转计算出来为127.6g
用电子称实测推力为130g,实际值跟理论推算值好接近啊!

网友(2005-02-12):
sgyyj  在 2004-12-10 09:17 发表:

看到一个根据螺旋桨转速来估计静态拉力的公式,不知行吗?

静态拉力(g)=(桨径(英寸)/10)^3 x 螺距(英寸)/10 x( 转速(rpm)/1000)^2 x 23

我套用该公式,用7x3.2桨,7110转计算出来为127.6g
用电子称实 ...

收藏一下……呵呵

4530在18000rpm时候是200g?

网友:
sgyyj  在 2004-12-10 09:17 AM 发表:

看到一个根据螺旋桨转速来估计静态拉力的公式,不知行吗?

静态拉力(g)=(桨径(英寸)/10)^3 x 螺距(英寸)/10 x( 转速(rpm)/1000)^2 x 23

我套用该公式,用7x3.2桨,7110转计算出来为127.6g
用电子称实 ...

这公式不太适合GWS桨,若用GWS桨误差就较大了。

网友:
sgyyj  在 2004-12-10 09:17 AM 发表:

看到一个根据螺旋桨转速来估计静态拉力的公式,不知行吗?

静态拉力(g)=(桨径(英寸)/10)^3 x 螺距(英寸)/10 x( 转速(rpm)/1000)^2 x 23

我套用该公式,用7x3.2桨,7110转计算出来为127.6g
用电子称实 ...

我怎么用这公式7x3.2桨7100转算拉力是219克啊?“^”是啥符号?

网友:
是乘方吧

那个字我打不出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2-13 11:10 PM 发表:

是乘方吧

那个字我打不出了

呵呵!!懂了!!

网友:
输入以下网址,就可以打开一个拉力计算软件http://planemodel.51.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