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电调,不知道该买25A的还是45A的?

楼主(2004-12-09):
想买无刷电调,但是不知道该买25A的还是45A的,先买的是飞ESKY,然后想飞450,更想用到以后大电直上也能用,不知道这两个电调差13克(25A的17克,45A的30克)对ESKY这样的小电直影响大不,谁能告诉我?

网友A:
那就是45A的了

楼主:
我就担心45A的30克,对于ESKY这样的小电直是不是太重?

网友B:
没问题的,ESKY这样的小电直总重在300克左右,十几克的差距不会有明显影响的。

网友C:
直接上大的,以后就不用升级。

网友D:
建议买25A的,原因:
1,25A的飞ESKY和450足已!
2,45A的飞30电直力不从心!

网友E:
坚决同意!!呵呵

楼主:
V大侠,你支持谁?是Apple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