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你好!请给看看!

楼主(2004-12-09):
我的接收机,是E-SKY 3D的,原来是有4合1混控的,想去掉混控器,改为在B接口供电,舵机就反应很迟顿,是什么原因? 原来在3.4接口上接有混控器,电是从混控上供的舵机就正常,在B接口供电就迟顿! 但同样的电源,接上混控也正常.是什么问题?
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没玩过E-SKY 3D的接收机,没见到实物,说不好啊!
贴个清楚的图上来,最好来几张特写啊......

根据你的描述,猜想从B口供电,舵机实际获得的电压可能不到5V(4.8V),可能只有3V多......

楼主:
lxd1954  在 2004-12-10 03:22 AM 发表:

没玩过E-SKY 3D的接收机,没见到实物,说不好啊!
贴个清楚的图上来,最好来几张特写啊......

根据你的描述,猜想从B口供电,舵机实际获得的电压可能不到5V(4.8V),可能只有3V多......

我的4合1混控版,我前面贴过图,你已看过,你告诉我烧了FET的片子,混控板是接在接收机(六通)的3和4两个插口上的.我现在想去掉混控板,只要接收机,就出现了上述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244这是贴图.

楼主:
lxd1954  在 2004-12-10 03:22 AM 发表:

没玩过E-SKY 3D的接收机,没见到实物,说不好啊!
贴个清楚的图上来,最好来几张特写啊......

根据你的描述,猜想从B口供电,舵机实际获得的电压可能不到5V(4.8V),可能只有3V多......

原来供电是从混控板上供的,接上混控就正常.去掉混控就不行.

网友: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画张草图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再试试你说的平行接行不行!但看了你画的图,E-SKY3D的混控信号线正好相反!你标了CV的是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