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PE桨的使用

楼主(2004-12-10):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喜欢“高效PE桨”。这种桨比起塑料桨来,一点也不高效,还不结实,一撞就坏,调整也不方便。装上这种桨后,小电直飞起来松松垮垮的,不仅俯仰横向稳定性变差,连方向也变得不稳。(以上都是针对塑料桨比较而言)
单选投票, 共有 25 人参与投票
51.52% (17)
42.42% (14)
3.03% (1)
3.03% (1)

网友:
怎么没有用过感觉一般的选择啊,哈,我用过除了便宜没什么.但也容易坏,还是木奖用的好.

网友:
只是因为它轻,所以高效率,省电也不影响电机寿命!还是挺结实的,你看它快要打到硬东西的时候就别给油门就好了!在室外飞挺稳定的!可惜做工看起来一般!摸着手感也不好!

楼主:
njhn  在 2004-12-10 05:02 PM 发表:

只是因为它轻,所以高效率,省电也不影响电机寿命!

此言差矣啊。旋翼是用来产生升力的,不是光轻就行了。PE桨太厚看着阻力就小不了。另外,PE桨的长方形形状,和从桨根到桨尖不变的攻角,肯定不是高效率的设计,因为桨各部位的线速度的差别是很大的。

网友:
njhn  在 2004-12-10 05:02 PM 发表:

只是因为它轻,所以高效率,省电也不影响电机寿命!还是挺结实的,你看它快要打到硬东西的时候就别给油门就好了!在室外飞挺稳定的!可惜做工看起来一般!摸着手感也不好!

反对前三句同意后五句

网友:
我感觉PE浆虽然厚,但是质量是很小的,比大塑料桨轻多了,所以电机带动它做功要比塑料桨小一些,从质量守恒的角度来看是节省很大一部分电能的,它的攻角大小跟它做功能力是成正比的,在理论上来讲,相同转速下,攻角越大做功能力越强,越小,显然做功能力越弱,所以决定是否高效率是要看它在相同时间下,所做的功的大小,或者说是做功能力的大小,而不是说看它在相同油门下能不能转的快!如果你把攻角调成0,转的会嗷嗷快,但是我想飞机是不会飞起来的!也就是说系统对外做功能力为0!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2-10 at 19:45 ]

楼主:
njhn  在 2004-12-10 07:39 PM 发表:

我感觉PE浆虽然厚,但是质量是很小的,比大塑料桨轻多了,所以电机带动它做功要比塑料桨小一些,从质量守恒的角度来看是节省很大一部分电能的,它的攻角大小跟它做功能力是成正比的,在理论上来讲,相同转速下,攻 ...

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

1. 在一定范围内,质量大点并不是大问题。质量大的东西一旦动起来之后,要保持速度并不需要比同样条件下更轻的东西更耗能量。(小电直要悬停,旋翼的转速要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就飞机而言,因质量大而导致重量大倒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2. 攻角大小并不和它做功能力成正比。在相同的速度下,采用最佳的迎角,才能得到最大的升力。如果是讲究效率,还要把阻力的因素也考虑进去。

3. 翼型也很重要。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学过的、实践过的。一辈子也忘不了。

网友:
1    电机转动带动螺旋桨,使之产生升力,让小电直旋停,在这个过程中,螺旋桨的动能是完全由电机提供的,我们让螺旋桨转速相同的条件下,螺旋桨动能公式是E=(1/2)I·w·w,既然转速相同,那么动能大小就取决于I,转动惯量I=1/2m·R·R,两种螺旋桨半径是相同的,所以动能大小取决于m,也就是说m越大动能越大,电机要提供给螺旋桨的动能也就越大,因此你所说的“要保持速度并不需要比同样条件下更轻的东西更耗能量”是不对的。
2    你所说的:“在相同的速度下,采用最佳的迎角,才能得到最大的升力。”这个我很同意,不过我在六楼里说的是理论上来讲,我的意思是在最佳角度与0之间角度越大做功能力越强的做功问题,要是把螺旋桨立起来,那还做什么功啊,那就只有阻力了,呵呵
3    就目前真的直升机的翼型都是长方型的,你想想为什么呢?  呵呵
因此你反对我说:“因为它轻,所以高效率,省电也不影响电机寿命”是没有道理的啊!

第一点里的内容,如果你小时候学了,我认为你应该能很容易明白!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2-11 at 14:06 ]

楼主:
njhn  在 2004-12-11 02:01 PM 发表:

1    电机转动带动螺旋桨,使之产生升力,让小电直旋停,在这个过程中,螺旋桨的动能是完全由电机提供的,我们让螺旋桨转速相同的条件下,螺旋桨动能公式是E=(1/2)I·w·w,既然转速相同,那么动能大小就取决于 ...

完了,物理题是不是做多了?

旋翼动能是旋翼因运动所蓄积的能量,和升力没有关系;而升力和速度、翼型、迎角、翼面积有关,与翼的质量无关。

如果不计摩擦,物体的保持旋转状态并不需要外力的介入(比如陀螺),和物体的质量没有关系。就是计算空气摩擦,也和质量无关。

质量唯一需要考虑的情况是旋翼需要不断地改变转速和中心移动的速度。

网友:
大哥,你自己都说升力跟速度有关,那我问你动能跟什么有关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动能跟速度和质量有关
不计算摩擦时,物体保持原来状态是惯性定律,那我问你是什么给它的动能让它旋转(例如陀螺),难道你就把他放到一个光滑(无摩擦)的地方它自己就转了???直升机螺旋桨也是一样道理,没有电机给它能量它能开始转吗?没有电机给它提供空气摩擦所失去的能量保持转速,行吗?那我问你,我说螺旋桨动能是电机提供的,它的动能又取决于转动惯量,转动惯量又取决于质量m,那么大质量的螺旋桨需要电机提供的能量多,你还反对什么啊?
我什么时候说空气摩擦跟质量有关系了?

我的确回忆物理有点脑袋大了!看了你的帖子我更头疼了!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2-11 at 19:32 ]

网友:
越来越复杂咯。

楼主:
njhn  在 2004-12-11 07:14 PM 发表:

大哥,你自己都说升力跟速度有关,那我问你动能跟什么有关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动能跟速度和质量有关
不计算摩擦时,物体保持原来状态是惯性定律,那我问你是什么给它的动能让它旋转(例如陀螺),难道你就 ...

我一直说改变速度的话就和质量有关,否则就无关。既然你已经把问题限定在从不转到转起来这一短暂的范围内(十几分钟的几十秒内?),那我没什么异议了。

网友:
那么说你终于同意我的看法了,爽~~~~~~~~~~~~~~~~~

网友:
反正我认为不好使; 爱坏,还不好安装; 整不好就双浆

网友(2008-03-25):
哎呀,吵起来了!

生气的不要,和气生财

网友(2008-10-12):
用过但是没有什么感觉!

网友(2008-11-23):
不知道什么是PE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