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两个小无刷

楼主(2004-12-10):
第一个轴承室的内径是5.5MM用6MM转头两面扩3MM深的孔下进轴承即可。
第二个轴承室的内径是6.5MM用纸量好轴承室的长度剪成一条把两只轴承放在两边卷在一起,点一点502干后用挫挫一下直到能下进去为止。

电机的轴就用光驱光头道轨的3MM 轴很硬的。具体做法是把原有电机上的轴套一段管,(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紧)然后用一根细一点的钉子将轴打出。在将锯好的轴打入即可。线用的是0.42的线绕12圈(根据不同的浆选择不同的线径和圈数)

楼主:
aimo  在 2004-12-10 12:57 PM 发表:

不错不错,很漂亮,不过这么粗的线,18a电调可能不行啊,呵呵。还有,你在轴承里加什么油呢?
外转子壳经常会松动,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我目前只是用哥俩好和主轴粘一起。

我加的是日本的KAWADA生分解性高性能润滑剂就是太贵了我的转子壳很紧啊,如果松了的话我想一该把主轴和壳焊在一起比较好吧

网友:
辛苦你了,我试试,冲电器调试好了吗?好用吗。

网友:
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XH老兄我要的图有了吗,快点发上我急呀.

网友:
这线是怎么个绕法呢??求教:)

楼主:
模界  在 2004-12-10 06:14 PM 发表:

这线是怎么个绕法呢??求教:)

是星型绕法,今天又用0.35的线绕了20圈在7.4V的时候直驱火鸟的浆大概有350克的拉力电流7A左右

网友:
做得漂亮呀!加分加分!

网友(2005-03-22):
你在轴承在哪里找到的,用什么CDROM的电机,我用的定子好小呢好从安不了轴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