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圈飞行

楼主(2004-12-10):
我飞过几架小电直,都向右绕圈容易一些。这和旋翼旋转的方向有关系吗?
单选投票, 共有 42 人参与投票
60.42% (29)
14.58% (7)
25.00% (12)

网友:
是呀,我在G2上练也总是感到向右绕顺,向左有点别扭,
我想是大脑协调的问题.......

网友:
哦!我现在是那边不顺我练那边,看能有提高不.........

网友:
和旋翼旋转的方向有关系

网友:
我怎么是向左的?看来习惯不同:) 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尾浆是变距的 向右的话会增加尾浆负担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4-12-10 01:27 PM 发表:

我怎么是向左的?看来习惯不同:) 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尾浆是变距的 向右的话会增加尾浆负担

我慢慢地右转圈的时候,机身会微微地向圆圈内倾斜;而慢慢地左转圈的时候,机身会微微地向圆圈外倾斜。

各位观察到过此现象吗?

网友:
对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都不习惯~~~~~~~~反正转的都不是很顺利!

网友(2008-03-22):
跟主旋翼旋转方向有关。RC直升机主旋翼一般都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直线前飞时左侧桨叶升力会略大于右侧升力,速度越高升力差越大。向右转向时外(左)侧桨叶升力会进一步大于内(右)侧,自然形成副翼向右压杆的效应。同样道理,向左转向时需要适当加大副翼压杆量,就能顺利地转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慢慢地右转圈的时候,机身会微微地向圆圈内倾斜;而慢慢地左转圈的时候,机身会微微地向圆圈外倾斜。

各位观察到过此现象吗?

仔细感觉、向弯内侧适当压(副翼)杆。

网友:
中国手右边,,美国左边,就看用那个手了

网友(2009-01-15):
向右边绕,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

网友(2011-04-06):
我是逆时针顺手

网友:
关键还是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从上往下看,顺时针比较容易,可能和尾桨的侧推力有关?

网友:
你这个投票不严密。。。向左和向右每个还有内外2种绕呢。就是顺时针和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