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电路

楼主(2004-12-10):
上图中右上角那个D1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上图中间的那个R4(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 Last edited by 0hi on 2004-12-14 at 19:52 ]

网友:
稳压二极管,用来稳定电压的。

[ Last edited by hbhero on 2004-12-10 at 18:35 ]

网友:
错,我认为是给电容放电,或者给线圈放电的。

网友:
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用IN4007代换即可.

网友:
电机线圈反电动势的泄放二极管,如lch所说,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最好用高速二极管。

楼主:
能把原理说的详细一些吗?
还有这个电路的低压断电保护是如何实现的?

[ Last edited by 0hi on 2004-12-10 at 23:10 ]

网友:
看见中间那个IC了吗?就是用它来做监测的.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2-10 10:16 PM 发表:

电机线圈反电动势的泄放二极管,如lch所说,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最好用高速二极管。

用硝特基二极管3A左右

楼主:
还要请教高手中间的那个R4(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
请高手说一下那个R4(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续流二极管,当fet关断的时候,马达的反电动势通过二极管泄放,防止击穿fet

楼主:
modelfly  在 2004-12-13 08:26 PM 发表:

续流二极管,当fet关断的时候,马达的反电动势通过二极管泄放,防止击穿fet

二极管的作用已经明白了,还要请教高手中间的那个R4(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我感觉它接在+5V和地之间好像没什么作用。不解,请指教。

网友:
当mc3269   的输入输出关系  1.25<Vin-Vout <12 的时候,Vout的范围 4。9 到 5。1

而mc33465 如果后缀为49,那么其 当输入 跌落到4。9V以下时,引脚1输出复位脉冲。

R4的具体作用不太清楚,根据MC33269的datasheet,可能是提供一个预加负载。

网友:
0hi  在 2004-12-11 12:37 PM 发表:

还要请教高手中间的那个R4(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因该是下拉电阻,在mcu输出为高阻时,下拉至低电平。
截止场效应管输出。

不好意思,我看成R2了。。。。。

[ Last edited by icefire on 2004-12-23 at 17:23 ]

网友:
表乱说。R4只是用来给LDO提供泄放电流的。

网友:
抛砖引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