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手机电池是不是聚合物电池呀?不知能否飞电直?

楼主(2004-12-11):
我把手机的700MA
电池
拆开,感觉他和聚合物电池很象,如果把电路部分拆掉,两接串起来或三节是不是可以用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飞超小的电直,手头的里电都太大太重了.
[ Last edited by 7777777 on 2004-12-11 at 14:28 ]

网友A:
能用的 用BB机里面的震动马达做???
你去掉电池的保护电路 怎么给电池充点 那种电池应该是最不稳定的吧?

网友B:
手机电机比较危险的啊.

网友C:
如果是3.6V的大部都是液态锂,如果是3.7V的一般是离聚,但也有液锂的。

网友B:
原来手机的电池有3.6V的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