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无刷+KT+轻木=迷你甜心

楼主(2004-12-11):
刚做好的,还差电池就可以飞了

动力是自己做的CDROM无刷

重新绕线的CDROM无刷用0.33线,30圈,用11.1V锂电,8040浆,全速拉力为200克左右,电流只有2.6安.
打算用ELE的500毫安11.1V小锂电.全配重量在180克内.吊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 Last edited by kldniao on 2004-12-11 at 18:00 ]

楼主:
daihwei  在 2004-12-11 06:06 PM 发表:

请问转子上的磁钢是后换上去的吗?在哪儿弄的?

那是N48,在网络害虫那买的.用原来的效果不好.

网友:
如果拉力小于250g吊180g得飞机估计很困难,没有剩余油门得扶持不好纠正姿态哈

网友:
蒙皮的技巧上还要下些工夫哦

网友:
电调用的哪个?

楼主:
对于蒙皮,是太伤脑筋了。还请各位前辈指教要点
电调用凤凰10A
手头有2个JET18A的,但觉得有点重,就没用在这了

网友:
请问线路怎么样弄?

网友:
kldniao  在 2004-12-14 10:56 AM 发表:

对于蒙皮,是太伤脑筋了。还请各位前辈指教要点
电调用凤凰10A
手头有2个JET18A的,但觉得有点重,就没用在这了

蒙皮估计要用好的蒙皮熨斗才能烫好,如果用熨衣服的,做成这样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