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12-11):
18MM的九级锭子,0.38的漆包线绕12圈,12个害虫的N48磁铁,1047的桨,两节聚合物电,能有多大的拉力?请赐教。

网友:
直驱吗,这不太可能吧?

楼主:
wbzd111  在 2004-12-11 10:26 PM 发表:

直驱吗,这不太可能吧?

对直驱

网友:
好向不行

网友:
单定子不可能.

网友:
网讯模型  在 2004-12-11 09:30 PM 发表:

18MM的九级锭子,0.38的漆包线绕12圈,12个害虫的N48磁铁,1047的桨,两节聚合物电,能有多大的拉力?请赐教。

单定子7X4最合适

楼主:
如果加上370的减速组呢?

网友:
加了减速组动力也很勉强啊

网友:
自己试一下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网讯模型  在 2004-12-11 09:30 PM 发表:

18MM的九级锭子,0.38的漆包线绕12圈,12个害虫的N48磁铁,1047的桨,两节聚合物电,能有多大的拉力?请赐教。

饶12T直驱1047的桨是不可能的。18MM的九级锭子,厚6MM以上,饶12—14T,可以直驱7032的桨,用两节聚合物电,电压在7.2V时,电流10A,转速大于10000转,拉力大于300克。饶36T左右,可以直驱1047的桨,转速在3000转左右,拉力150克,电流5A。这些都是在锭子和转子的安装精度很高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12 at 2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