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T4VF教练线的那种大插头哪里有的卖啊?

楼主(2004-12-11):
T4VF教练线的那种大插头哪里有的卖啊?

网友A:
请看
http://hanzhenghai.hangye.cn/Article.asp?ArtID=71

网友B:
好像用旧电脑的大键盘接头就行。

网友C:
在遥控器上加装一个3.5mm的耳机插座就OK了.信号其实只有两根线输出.

网友B:
用大插头有个好处是可以不开机玩。

楼主:
旧键盘的插头我试过,和4VF的母头不配套的.

网友D:
北京这种插头比较好买!
只是今年线材插头都涨价了,原来只要1.5元,现在零售要3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