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关于半浸浆的介绍吗?

楼主(2004-12-12):
因为我要模一个半浸浆,不知道怎么磨,想请教一下,什么样的浆型效率会高,谢谢了!!

网友:
O级和H级都是半浸型,之间是否也有差别。

网友:
半浸桨前叶比后叶直径小很多~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

网友:
不懂...
我想半浸浆是不是就是为了打水花啊?

网友:
那倒不是~他是为了让桨推动水的的力量更大

网友:
半浸浆也叫水面浆或割划水面浆,特点是只有半径以下的浆叶参与推水工作。它是为了解决螺旋桨高速时产生孔泡而设计的。它将水面中的空气导入工作叶面起到缓冲叶背负压产生的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孔泡的产生,使螺旋桨高速时的效率得到保持。由于半浸浆只有一半的叶面参与工作,故其直径要较同功率的全浸浆大些。
缺点是倒车效率很低。仅适用于高转速发动机。

网友:
sy6831  在 2004-12-12 07:06 PM 发表:

半浸浆也叫水面浆或割划水面浆,特点是只有半径以下的浆叶参与推水工作。它是为了解决螺旋桨高速时产生孔泡而设计的。它将水面中的空气导入工作叶面起到缓冲叶背负压产生的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孔泡的产生,使螺旋桨 ...

多谢了~

网友:
学到东西
同志们敬.....礼...

楼主:
好啊,有没有图片呢?贴个图片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请看
半浸浆

全浸浆

装浆工具箱

楼主:
漂亮啊,请问谁有半浸浆吗?卖给我一个。。差不多50mm左右,塑料的也可以啊。

网友:
成品桨好难买到啊

网友:
从图中看半浸跟全浸的差别不大.分不清谁是半浸谁是全浸.

楼主:
是很难买啊,广龙有京商的50mm半浸浆,一个45块,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

网友:
lch  在 2004-12-13 08:33 PM 发表:

从图中看半浸跟全浸的差别不大.分不清谁是半浸谁是全浸.

比较明显~

网友:
是否只有桨柸卖?
一个多少银两?

网友:
那么全浸浆与半浸浆该在水线何处安装?

网友(2005-05-02):
半浸桨在效率》空泡桨》常规桨(喷水推进器。前提是高速时,现在半浸应用较广,但侧向力很大,所以设计时强度问题是不很重要的!

网友:
喜欢那个三叶的浆.......
就是没有钱去买..好贵...

网友:
半浸桨安装时离船尾较远,且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一般浸深为0.4~0.7倍直径。浸深太小,侧向力,转扭太大,一般桨强度不够;如果浸深太大效率也不佳。半浸桨和常规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随边很厚,比导边厚,现在国内研究半浸桨的很少,主要是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其它的单位由于无实验设备无法进行实验研究(注:国内外半浸桨主要以实验研究为主,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工程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还有在国内所出现的半浸桨(除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即702所和国外进口)都是以观尝等等为目的或吓虎人的,也不可能在工程有较好的效果,702所即桨在向国家申请专利。还有一个较好的50mm铜质半浸桨模型10000元左右。

网友A:
pvnono
半浸桨在国内外都是宣传多,而真正的料资很少,主要是保密原因!因其前景很好,也会大量应用于军事上,所以不会轻易见到!半浸桨是高速船首选推进器!还有就是半浸桨的类型或是改变螺距,拱度等等,对其效率的影响不是很大,现在主要是引用新的剖面,减少其振动和噪声!!

网友A:
相比于常规桨,半浸桨一个大的优点就是,如果常规桨要提高效率,增大直径是很好的方法,但如果在浅水航道,半浸桨的优点就显示出来。半浸桨还可以调整其轴向角度来增加其效率!

网友B:
成品尼龙浆找广东石明德。电话020-88332283。很便宜。质量很好。我已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