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鸟400改装

楼主(2004-12-12):
火鸟400作为电滑性能不错,由于原接收机损坏,无办法只有改装,将我的改装方法贴出与大家共享。
设备是:JR9x发射设为v尾方式(不带混控的发射另购一只V尾混控器)、GW/R-6N接收、电调10A一只、5g舵机二只 ,虽然代价大点,但便于以后比其它电机机。
原接收部分取下不用,用通用设备加以改装:用三层板另做一个舵机安装架,二只舵机直排一列安装(机身空间刚好装下),分另控制两个舵面。v尾舵面用四只微形铰链改装连接并保证上下45度角灵活(舵面向上时*舵机拉动,向下时*橡筋拉动),其它部件全部用原机件,安装其它设备并调试完成。经实测全重比原机轻10克。经试飞滑翔、低空飞行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这么改当然爽咯!!!只是多花点米了。只要自己满意、高兴,就是应道理!!!

网友:
只要玩的爽管它多少钱

网友:
xh  在 2004-12-12 12:18 PM 发表:

只要玩的爽管它多少钱

网友:
强!!你的设备是一步到位的那种哦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2-12 11:50 AM 发表:

这么改当然爽咯!!!只是多花点米了。只要自己满意、高兴,就是应道理!!!

只要自己满意、高兴,就是应道理!!!

网友:
花了多少银子有单价吗|?

网友:
有没有图呀?

楼主:
发射是jr9x套装,也可用其它发射,无v尾功能可用v尾混控器GW/R-6N接收180元、电调10A一只60元、5g舵机二只150元 ,总价400元左右.

楼主:
发几幅图以供参考,效果差点。

楼主:
只是暂时飞飞,设备在以后大有用武之地。

楼主:
jsnzq  在 2004-12-13 09:03 PM 发表:

你花的钱可以买架火鸟403了~~

可是火鸟403的设备以后好用吗?

网友:
coop:
1:舵机和尾部的舵角连接是用钓鱼线还是钢丝?
2:我的403舵机和舵角的连线有问题,舵角转动太小,转弯困难,另外也抖舵,所以也想改造;
3:把5克舵机直接粘在尾翼上,对飞行有没有影响? 这样的好处是不用长钢丝或者鱼线把舵角和舵机连接,避免钢丝的微小弯曲,造成舵面偏转不够。

楼主:
wzh  在 2004-12-14 02:14 PM 发表:

coop:
1:舵机和尾部的舵角连接是用钓鱼线还是钢丝?
2:我的403舵机和舵角的连线有问题,舵角转动太小,转弯困难,另外也抖舵,所以也想改造;
3:把5克舵机直接粘在尾翼上,对飞行有没有影响? 这样的好 ...

我用的是鱼线,具体方法看1楼和10楼图片。简单可靠。舵机直接粘在尾翼上不妥,一是易损,二是机尾太重,影响飞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