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抽空装好了FMA Direct Co-Pilot红外线自动平衡仪

楼主(2004-12-12):
今天抽空装好了FMA Direct Co-Pilot红外线自动平衡仪,但外边风大,没去试飞,上些照片,是装在亚拓450X上的。

网友:
真漂亮!,只是红外线自动平衡仪放那里不好看,没有其他地方安装吗?

网友:
整机有多重?超过700G?

网友:
那电调不会是国产的吧???

网友:
有没有飞过啊,老是看图片不过瘾啊,讲讲飞起来的感受么!那个平衡仪到底咋样?好用么?

网友:
能不能来个单手悬停的图片,哈哈,看看是否真的像大家传说的那么稳定?

网友:
如果没说错电调是亚托的产品

网友:
这样会不会重了许多而飞不起来呢?

网友:
装了两块电池吗?

网友:
我有一些关于平衡仪调试方面的经验,虽然说明书上也写了的,但可能看漏
1.要在室外调试,因为室内的红外线不充足,平衡仪是不会工作的。
2.先不要飞,按说明书上的步骤感应了环境参数后,拿住机器,前后、左右摇摆,正常情况下,会看到斜盘始终是平衡的,也就是说会往你倾斜的反方向运动。要注意它的运动方面是不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你往前倾,斜盘也往前倾,这样就要设置一下平衡仪的反向。第一次设置好了,以后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 Last edited by vidct on 2004-12-12 at 19:32 ]

楼主:
电调是凤凰35A,我实在是找不到好地方装它了,只能这样装了,总重量是910G,但还是很轻松就能飞起来,不到一半油门就能悬停,估计3D是飞不了了,不过我还没那水平,飞行照片等没什么风出去试飞再照。

楼主:
vidct  在 2004-12-12 19:18 发表:

我有一些关于平衡仪调试方面的经验,虽然说明书上也写了的,但可能看漏
1.要在室外调试,因为室内的红外线不充足,平衡仪是不会工作的。
2.先不要飞,按说明书上的步骤感应了环境参数后,拿住机器,前后、左右摇 ...

你所有的帖我都看过了,非常感谢,也做了测试,是和摆动相反方向调整的,我试过靠房子太近也有影响的。

楼主:
vidct  在 2004-12-12 19:14 发表:

装了两块电池吗?

只装了一块亚拓原装的1900MAH电池。

网友:
是的,周围的热源对它都有轻微影响,所以它的说明书建议是在空旷地方,并远离建筑物、汽车这些东东。呵呵

网友:
910G。。。。好想已经超重了哦。。。
原长好想推荐560-650G得哦。

楼主:
stupid  在 2004-12-12 22:26 发表:

910G。。。。好想已经超重了哦。。。
原长好想推荐560-650G得哦。

是超重了,但我用飞高380无刷马达KV:2632RPM,还是很轻松能飞起来。

网友:
趨重不代表飛不起,但肯定耗電使飛行時間短,那你一塊電池飛多少分鍾.

网友A:
为什么重了这么多呀?

网友B:
vidct
在 2004-12-13 08:29 发表:
为什么重了这么多呀?
装了平衡仪和机壳后称是910G左右,没加其它东西了,只是整理绑扎了一下线。

网友C:
如果这么重都可以停旋,那么没有加平衡仪的话就可以做激烈3D咯...

网友A:
不会吧,平衡仪总共才只有30g重啊!为什么你的机器比说明书上写的重了300多g呢?

网友B:
光无刷电机就120多G,接收机36G,还有舵机也要重一点,反正一点点累加起来就重了300多G了,我另一架用了亚拓无刷和电调,接收机是8G的GWS,舵机也用GWS的,总重就是670G左右.

网友A:
你觉得亚拓的电机和飞高的电机性能差别大不大?

网友B:
大,亚拓的带600多G要一半油门才能起悬停,但飞高的带700多G时1/3油门就能悬停了.

网友D(2005-12-01):
你买的这个多少钱啊,里面有没有中文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