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失控坠机

楼主(2004-12-12):
就是大油门的时候,根本不听使唤,打碎悬翼头

楼主:
不知道北京哪里卖配件

网友A:
呵呵·玩不了了吧?论坛有配件卖啊

楼主:
要是失控的问题解决不了,换了配件不还得再失控。

网友B:
检查接受鸡或晶体看看.

网友A:
对,重点怀疑,,,,接受鸡或晶体

楼主:
我个人怀疑是电调不行,因为只有在油门推到最大,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其他的控制除了动作慢以外,没大问题。反正不爽,早知道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