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实用的多用途恒流源充电器电路

楼主(2004-12-12):
介绍一种实用的多用途恒流源充电器电路

    要想搞模型一台良好的充电设备是必需的。可市面上卖的充电器大多是半波整流电阻限流的简单电路或是更糟的恒压电路。其充电效果实在是不敢恭维。而购买一个模型专用的充电器又价格出奇的昂贵。加之其又不提供电路图,一旦损坏很难修复。下面星尘介绍一种性能优异的恒流源充电器的电路供大家仿制。这种电路可以说是一种万用的电路,因为它只要适当改变元件参数就可以适应各种电池、电池组的充电需要。如果在它的基础上增加功能模块就可以实现自动充、放电充满自停等专业充电器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不少专业充电器共同采用的恒流充电核心电路。可以说它是一个标准的核心平台,用它搭建周边电路可开发出各种功能的完善设备。

    上图为一可供发射机、接收机电池组充电的电路。只要将整流桥后的直流电路制作两套就可以实现收、发同时充电。中连接电池负级的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在充电过程中突然停电时电池向充电器馈电的防倒灌二极管。8050射级对地所连的电阻是决定恒流值的限流电阻。按图中所取值充电电流为100mA或50mA,可对1-8节电池充电。适合遥控设备电池组的充电。它的充电效果比进口遥控设备原配的充电器要好的多少倍!当电池未接入充电电路时发光管不发光,接入电池开始充电时发光管发出指示光。其颜色由个人喜好选定。改变限流电阻值可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I =  1.4 / R   例:  需要120mA电流则 1.4/0.12(A)=11.6Ω   充电时间计算公式为:S(小时)= 电池容量 * 1.5 / 充电电流   例如:Futaba FF6的发射机电池(600mA/H),充电器充电电流为100mA,那么充电时间为0.6(A/H)*1.5 / 0.1A = 9小时

楼主:
这么辛苦,怎么没人项呀:(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帮顶!

楼主:
iijjj  在 2004-12-13 08:14 AM 发表:

很简单的电路,帮顶!

简单,但很实用呀。比FUTBA的强吧?复杂的不好做呀

网友:
太简单了,帮顶

网友:
请教能阐述一下具体原理么
8050如何起到恒流功能??即使电池内阻变化也能保持电池充电电流不变么,那电池两端的电压在变化了??
高手们,我不懂呀,其实我一直在想做这个东东,请诸位赐教!!!

网友:
请问楼主:
电池组充电电压有没有要求,
充电电流多大合适呢?

网友:
偶有外场充电器(220V/12V输入)
方便哈

网友:
楼主,下面那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流太小了,现在的发射机电池最少1000MAH接收机更高,要是用100充电,时间太长了,电流在500MA左右比较好。我感觉自动电路没必要,即使有也要不停的监视充电电流。自己计算时间是最可靠的方法。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充电,但有二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在电池用光之前,时间很难计算。在用大电流(1C以上)充电时,电池发热严重。

网友:
先那个灯泡放电,然后在充电

楼主:
ss  在 2004-12-17 06:56 PM 发表:

先那个灯泡放电,然后在充电

好办法呀,不过要一直盯差,不然会过放电的

网友:
用7805做衡流。再加个定时器控制不是更好吗?

网友:
一次放电,忘了时间,结果放了一天的电,电池电压只剩0.3V。赶紧充电。所以提醒大家的是不过充电还是放电,一定要看着时间,自动充电器也一样。

网友:
用恒流还想大电流的话,有两个致命的缺点,其一:不能激活电解液的活性,久而久之电池的容量会降低,就算是氢电也会如此。其二:电池发热严重,寿命降低。所以现在好的充电器都是脉冲的。这是别人的帖子,不方便贴图,就不贴了。不过以我研究充电器6年的经验而言,以我用过的58节充电电池的实际感受而言,脉冲才更适合,可以大电流,相比恒流电路要好很多,电池的寿命和性能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