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怎么样 112A

楼主(2004-12-12):
  简单说明:

GWS/NAVIGATOR-F112R56 440A双向电子调速器

详细说明:

工作电流(A)112安培
最大电流(A)480安培
重量 65克
内阻RDS(ohms)0.012毫欧
¥188.00
有人用过吗?? 觉得怎么样

网友:
要这么大的做什么啊?
不就多了几个MOSFET?

网友:
是0.012欧还是0.012毫欧?0.012毫欧是不可能的!如果凭其0.012欧的内阻,50A都没戏!100A不烧才怪!

[ Last edited by 成都航佳模型 on 2004-12-12 at 20:35 ]

网友:
成都航佳模型  在 2004-12-12 08:28 PM 发表:

凭其0.012欧的内阻,50A都没戏!100A不烧才怪!

可能是笔误吧!
稍好的MOSFET单个的内阻都在3到5毫欧左右

网友:
看看!要是用3个这个MOSFET性能比你的还强
外国姥的网站上到处都是图!!!!!!!!!!!

网友:
还能把你的那个散热器给去掉!!!
重量可降低很多

[ Last edited by wangguanfu on 2004-12-12 at 20:42 ]

楼主:
那买个60A的 用用算了

网友:
好东东呀

网友:
kira基拉  在 2004-12-12 08:43 PM 发表:

那买个60A的 用用算了

60A的要多少米?

网友:
能到112A,我不信.到不了50A就升天了.

网友:
kira基拉  在 2004-12-12 19:33 发表:

  简单说明:

GWS/NAVIGATOR-F112R56 440A双向电子调速器

详细说明:

工作电流(A)112安培
最大电流 ...

我就用过,上8.4V就不行了,BEC电压很有问题,我用7.2V时试机是把我的接受机烧毁,没降多少压电压一测有7V多。我在电动模型网的留言都两个月了都没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想起来就生气!

楼主:
还好我没买...

网友:
呵呵~~~~~~看来还是华迈的50A值得用。

网友:
呆宝  在 2004-12-13 04:48 PM 发表:

呵呵~~~~~~看来还是华迈的50A值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