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混控是什么,在我的esky上有吗?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4-12-13):
我玩了几天esky,不知道混控在机上的作用是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
控制速度,好象是电池用的时候,由于电量变化,导致飞机电机和尾电机速度变化,所以需要那么个破电路来调整吧~~~~~~~~~~反正有用,哈哈

网友:
是的,就相当于用两个电调,分别用来控制主电机和尾电机,只是混控把这两个电调的功能合二为一以

网友:
stupid  在 2004-12-13 11:36 发表:

是的,就相当于用两个电调,分别用来控制主电机和尾电机,只是混控把这两个电调的功能合二为一以

混控不仅仅是两个电调,为了让尾桨能抵消主桨的反扭力,在主桨转速提高的同时,尾桨的转速也要呈一定比例的提高。这就是混控的作用。

也就是说,尾桨的转速与尾舵舵量、陀螺仪、主桨转速三者都有关系。

楼主:
哦,有点懂了,那飞翼上的电调什么作用?
还是两个电调码?还是不很明白啊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4-12-13 09:43 PM 发表:

混控不仅仅是两个电调,为了让尾桨能抵消主桨的反扭力,在主桨转速提高的同时,尾桨的转速也要呈一定比例的提高。这就是混控的作用。

也就是说,尾桨的转速与尾舵舵量、陀螺仪、主桨转速三者都有关系。

呵呵,谢谢纠正...

网友:
快乐小陈  在 2004-12-13 22:06 发表:

哦,有点懂了,那飞翼上的电调什么作用?
还是两个电调码?还是不很明白啊

飞翼上的就是普通电调,只是需要一个V尾混控,来控制两片副翼完成转弯和升降。

建议搜索以前的老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