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时间.

楼主(2004-12-13):
请问我用雷鸟原装的
充电器
充其原配
电池
需要多长时间,为何我按说明书上的指示充完后才能飞几分钟??

网友A:
1 hour , flying 7-10 minutes

网友B:
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吗??
那样会不会把电池给搞坏啊,这么大的电流充电。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C(2005-03-22):
我的冲2个小时

网友D:
用雷鸟的原配充电器吧~
只要电池充到有点温度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充烫!

网友E:
那个充电器350毫安时的,电池标称700毫安,应该是2.8小时充满,但我用500毫安时自动充电器冲1小时多点,算来它的实际容量也就400毫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