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拓T-REX450X用gws之何种型號合适?

楼主(2004-12-13):
如題
另外你們用多少ma電池?能飛多久時間?

[ Last edited by zhang on 2004-12-13 at 09:10 ]

网友:
用NARO /STD 8.8克或PICO/STD 5.40克都行,电池是用1900MAH的,能飞15分钟左右.

网友:
xjw68  在 2004-12-13 11:19 AM 发表:

用NARO /STD 8.8克或PICO/STD 5.40克都行,电池是用1900MAH的,能飞15分钟左右.

同志 你不当这个斑竹简直是可惜了啊……

网友:
我也推荐xjw68当本版版主!

网友:
谢谢各位的抬举,我还很菜的,只是爱玩而已,我入门才一个多月的,还要跟各位多多学习。

网友:
请教xjw68:450一定要用微型接收机,微型舵机吗?标准版rd6000的能用吗/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4-12-15 03:45 PM 发表:

请教xjw68:450一定要用微型接收机,微型舵机吗?标准版rd6000的能用吗/

微型接收机可能不是必须的,要实际看能放进去就可以
至于微型舵机那肯定是必须的,看样子大舵机是肯定放不进去的,而且大舵机4个就160g,重了足足130g,你想130g对于一架总重400来g的小电直意味着什么……

网友:
个人觉得GWS的8.8g舵机不是太保险,特别是控制副翼的,昨天飞亚拓时就发生意外,估计是扭力不够,打舵回舵不到位造成反应不灵敏,后来大桨砸地了(一个塑料件断掉了);后来用FUTABA S3107的舵机,效果好的不得了,所以为了不发生以外,还是多花点钱买个好舵机吧!

网友:
哦,是吗?台湾不是很多人都用GWS-9克吗?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4-12-19 05:40 PM 发表:

哦,是吗?台湾不是很多人都用GWS-9克吗?

可能我比较点背买了个有问题的舵机,!

网友:
谢谢馒头,常联系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4-12-15 15:45 发表:

请教xjw68:450一定要用微型接收机,微型舵机吗?标准版rd6000的能用吗/

RD6000能用的

网友:
放在飞机肚子里,刚刚好,就是重一点。

网友:
忘了说,但是我觉得用RD的接收,在不开发射只开接受的情况下,抖舵的厉害,但是换上飞高的接收,就没有抖舵问题。

网友:
xjw68  在 2004-12-13 11:19 发表:

用NARO /STD 8.8克或PICO/STD 5.40克都行,

不太建議這樣搞.
亞拓的 連桿頭 有三代, 第一代是灰色的, 第二代是紫色的, 第三代又變回灰色的.
第二及第三代實際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的差別.
若用二三代的連桿頭, 用起來是很緊的, servo 回歸性很差, 特別是副翼

建議 GWS Naro +F HP 是比較合適的選擇.

网友:
chancechen  在 2004-12-30 22:15 发表:

不太建議這樣搞.
亞拓的 連桿頭 有三代, 第一代是灰色的, 第二代是紫色的, 第三代又變回灰色的.
第二及第三代實際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的差別.
若用二三代的連桿頭, 用起來是很緊的, servo 回歸性很差, 特別 ...

GWS NARO HP是最合适的,可惜不生产了,NARO +F HP重了一点,是11克一个。

网友:
同意上面朋友的话,我也是用8。8G的,感觉副翼回位问题很大。
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可以有两种:
1。调整副翼,使得运动更顺滑一些;
2。把控制杆缩短,也就是把连杆向舵机轴的孔里安装,这样可以增加拉力;至于动作幅度可以用发射机调整;
当然最好换大力一点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