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黄昏爽飞京商40机

楼主(2004-12-13):
周日黄昏,在老早瞄上的飞行场地上,怀化第一架京商40练习机作了首飞,第一次起飞失败,因为起落架撞到石头,从机身上撕下来了,经过半小时的现场抢修,第二次起飞成功,飞机飞行姿态相当平稳,各舵面控制恰到好处,最后的一分钟出现意外,发动机在大约50米的高度熄火了,因为重心调整的比较好了,加上是练习机,机翼升力大,飞机安全降落。

运输途中飞机大卸八块

楼主:
现场组装

现场组装

现场组装

楼主:
第一次起飞起落架撞掉了

紧急抢修后飞机依然站立

楼主:
练习机特有的飞行姿态

楼主:
安全降落后

网友:
这个机身买了多少米?是仿京商还是正牌京商的?

好不好飞?我是新手,想买一个来练习。。。

楼主:
看包装和说明都是日文的,买得399元,非常好飞,在安装无误,调试好的情况下简直好飞极了,我在飞的时候动力熄火后各舵面操纵都很灵,特别能滑翔,新人飞绝对没问题。

楼主:
因为特别能飘,降落的时候会弹上几下,但是只要不乱打舵基本无事,最好遥控带熄火功能,这样万一弹翻了也不会打桨

网友:
遥控带熄火功能怎么实现?我用的是4VF

你这飞机发动是什么型号的?这飞机一般是怎么起飞?要滑行多少米?

不知道能否手郑起飞?

网友:
我也有摩托车~可是我看骑车不太好带啊~楼主你是怎么放的啊?

楼主:
晕死了,一直用yuuki号在回贴,又帮那小子赚了几分。

楼主:
对插机翼的细节

机翼是泡沫芯蒙板的,重量轻强度高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4-12-13 at 20:18 ]

楼主:
连接用的木条里也有铝板加强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4-12-13 at 20:20 ]

楼主:
我把原来的舵机安装板去掉了,换了DR6000自带的舵机安装塑料板,这样舵机减振和安装精度都大大提高。

网友:
yuuki  在 2004-12-13 08:00 PM 发表:

我的是RD6000super,自带油门熄火功能,4VF我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吗。我用的发动机是MACNUM46机,这款飞机就滑跑起飞就可以了,动力足够拉起飞机,滑跑大约10-20米就起飞了,爬升很快。手掷估计难度大,因为飞机太大 ...

40级不能手掷起飞看来场地真是一个原因,,,,看来只能玩25级以下的了!

网友:
不错!前几天去高国看到过这架飞机,非常不错做工也很好。居我了解是三叶帮京商做的性价比很高,非常适合初学者。40级也能手掷起飞啊!只不过也一个助手帮助手掷!

网友:
哦!对了前面的朋友问熄火开关的事,我的4vf就加了熄火开关就是本论坛的‘转速’帮我加的你可以联系一下他问问他怎么加,我听他说很简单而且他只用了10分钟就帮我搞定了熄火跟第五通道!!!!!!!!!!

网友:
这飞机最好的东西就是铝合金的主起落架,很厚,超结实.

楼主:
转速  在 2004-12-14 08:39 PM 发表:

这飞机最好的东西就是铝合金的主起落架,很厚,超结实.

起落架超结实,我撞石头都没事,但是机腹固定起落架的地方太脆弱了,撞的时候给起落架扯掉了,建议飞前对这个部位加固一下,我用快干AB胶加固,要能把机腹固定处整个换铝板就好了。

楼主:
yuuki  在 2004-12-15 10:42 AM 发表:

浪人回家时.家中河东堵在大门口将其骂了个高!

浪人这次成功也够忍辱负重!

乱说,我先犯错在先,让她说吧。

本来说好去一个朋友家吃饭的,我去飞,搞得人家一家人在等我吃饭,怪不好意思的。

网友:
yuuki  在 2004-12-15 12:24 PM 发表:

浪人:

周6和周日下午你在家里等我的电话.我们一起去飞.我带上翼龙给你助性.估计在空中追不上你的大马猴.不能比翼双飞了

大马猴

网友:
后面的这台日产D22皮卡`好象从泥里钻出一样

楼主:
moto  在 2004-12-17 10:09 PM 发表:

后面的这台日产D22皮卡`好象从泥里钻出一样

估计是刚从乡下土路开回来,我以前在乡下骑车都是出去蒙面大盗,回来白头翁(土路灰太大,前面过部车后面就看不清路,不蒙口鼻只怕得肺病)

网友:
yuuki  在 2004-12-13 08:04 PM 发表:

呵呵,这就是对插机翼的好处了,我用赛斯纳的包装箱装上机翼,然后把机身也装上,用橡皮筋固定,有图片阿。

 ...

我的也是京商40的,不过我把翼的两边对接起来了,将铝条上涂了AB胶,固定死了!骑摩托就有点超宽了,1.6米啊,你的没有将它们固定死吗?飞行中有没有影响?对舵机有没有影响?

楼主:
saimzzg  在 2005-1-7 12:54 PM 发表:

我的也是京商40的,不过我把翼的两边对接起来了,将铝条上涂了AB胶,固定死了!骑摩托就有点超宽了,1.6米啊,你的没有将它们固定死吗?飞行中有没有影响?对舵机有没有影响?

没什么影响,它说明本来就只要固定一边,而且舵机设计也是靠一边机翼,如果设计是全固定的话舵机安装就不是那样的了

网友(2005-01-13):
看来各方面都比AT-40要好.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飞机是正品京商还是仿京商的?

楼主:
应该是三叶给小鬼子代工的

网友:
可以用微调熄火吧!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1-14 09:00 AM 发表:

应该是三叶给小鬼子代工的

你配的是什么牌子多大的发动机??

浆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
陆虎  在 2005-1-14 05:00 PM 发表:

你配的是什么牌子多大的发动机??

浆用什么型号的?

暂时用三叶46发动机(二冲),马上就换新款分体化油器三叶46机,桨是11*6马刀,铝桨罩(强烈建议不要塑料罩,启动机一打就磨坏了)

我用三和遥控,带熄火开关,唯一要注意就是发动机的怠速定位螺丝不能定死怠速,要靠舵机来微调怠速,要不按了熄火开关会拽坏舵机的

楼主:
我一口气买了10只桨,慢慢打。呵呵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1-14 05:32 PM 发表:

我一口气买了10只桨,慢慢打。呵呵

胶桨还是木桨?买了多少米?

网友:
皮衣加牛仔裤骑摩托车很有型如果加一副墨超就十足象个终结者3。

楼主:
陆虎  在 2005-1-14 06:19 PM 发表:

胶桨还是木桨?买了多少米?

木桨买了3根给赛斯纳准备的,其他是塑料桨,有两种一种蓝色带黑色的较重,一种白色的较轻。

网友:
再车多一位美女那才叫爽

楼主:
绿野之狼  在 2005-1-15 07:29 PM 发表:

再车多一位美女那才叫爽

退8年还可以,现在要有只怕家庭暴力啊。想有也等有壳罩着在想。

网友:
京商40,嘿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