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鸡破壳。

楼主(2004-12-13):
前面就这架飞机的动力配置曾经问过大家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guojun
好多人问我飞机的情况,现在终于可以告诉大家:经过我一个多月业余时间的制作,现在终于能见人了,

楼主:
主翼原来是固定的,我改成了可拆卸的,方便携带和换电池。

楼主:
原配的起落架是一整块的铝片,只能配7寸桨,因为换成了动力组,需要用10寸的,只好自己用钢丝做了个起落架,也是可拆卸的,方便携带。。。。。。

尾轮也改成可动的了。。。。就是不知道蚂蚁的舵机能承受得了不。。。。

网友:
不错
祝你改造成功

楼主:
最关键的动力,最后选择了ELE的1000动力组,按照介绍,在7.2V的情况下能有600克拉力,而我的全套重量被成功的控制在只有550克(和制作前我的估计完全一样,呵呵),感觉都能飞3D了。

动力电池是航佳的2000锂电,试了一下,感觉不错,配我的动力组很爽的,尺寸也和我的机体配合很好,现在后悔没多买几块。。。。

现在就等哪天有时间找高手帮我放出去溜溜,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咧?期待ING。。。。

楼主:
还想问一下ELE ,这个动力组用小点直径的桨效果会如何啊?我想最好能快速的。。。。。

网友:
俺也期待飞行结果……

网友:
看着挺重的,能飞?

网友:
哈哈,还是个火影迷:O

网友:
这应该算是3A练习机了吧,用ELE的1000减速恐怕速度太慢,看这机的重量和外型,翼载荷也不会小,
用直驱或行星减速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
木头飞机就是漂亮
不过550g用 ele1000 7。4V应该飞不了3D,就是能也是开始放电的时候勉强可以

楼主:
tiana999  在 2004-12-13 03:45 PM 发表:

这应该算是3A练习机了吧,用ELE的1000减速恐怕速度太慢,看这机的重量和外型,翼载荷也不会小,
用直驱或行星减速会不会更好些?

直驱我也想啊,不过还不知道用什么配置好,比如400克的拉力的480直驱是不是可以呢?或者就是这个减速组,用小点的桨行不行?另外此机型的翼载荷大概45.8克/平方分米(550克/12平方分米),很大吗?至于减速组,不管是行星的还是普通的,应该只有效率的区别,最终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480电机我没用过,如果起飞重量在550克,用普通的480电机直驱拉力能到400克而且翼载荷又不大,应该很不错的了,推重比也将近0。8了,肯定没问题。

楼主:
cmyj  在 2004-12-13 05:23 PM 发表:

电动的飞机用这个橡胶机轮可能太重的

空心的呢。。。。原来也想换泡沫的,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直径的。

网友:
要喂小鸡吃些米才是啊

网友:
做得不错呀!加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