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惨!

楼主(2004-12-13):
为了减轻重量,我想从鋰电池的平衡充电口给接收机供电,(平衡口是4.8V和7.2V),没想到,一接上,电调,鋰电就一阵青烟!鋰电也许还能用,但无刷电调烧毁了!一个字:惨!

网友:
同情中,不过你也太省事了呀.

网友:
同情ING,为什么独立供电?无刷电调可以提供BEC阿?

网友:
代价惨重阿。。

楼主:
xjw68  在 2004-12-13 03:08 PM 发表:

同情中,不过你也太省事了呀.

可接收机电池有很大重量啊!

楼主:
gaonel  在 2004-12-13 03:09 PM 发表:

同情ING,为什么独立供电?无刷电调可以提供BEC阿?

什么叫无刷电调的BEC???

网友:
你是不是把极性接反了?

楼主:
vidct  在 2004-12-13 04:57 PM 发表:

你是不是把极性接反了?

没有反!是一开接收机电源才烧的!注意:我是从理电池的平衡充电口接的电!也许原因在这里!!

网友:
奇怪,接受机直接从电变那里就可以拿到电,为什么还要外接?? 兄弟,这个不是油机,不用单独供电的

网友:
原因很简单,电调、接收机、舵机等设备都是共地的。

你这样接相当于短接了一块锂电池,很危险啊。

网友:
对呀,直接从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就行了,没必要专门给接收机供电呀。

楼主:
问题是,我不在B口给接收机供电的话,接收机并不工作呀!!!那怕插上电调,接上电源也不工作!怎么回事?

楼主:
dmagic1  在 2004-12-13 06:39 PM 发表:

奇怪,接受机直接从电变那里就可以拿到电,为什么还要外接?? 兄弟,这个不是油机,不用单独供电的

问题就是接收机从电变那里拿不到电!是不是要接收机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电变难道没输出口?我狂晕

网友:
Hyun  在 2004-12-14 12:19 AM 发表:

问题就是接收机从电变那里拿不到电!是不是要接收机支持这个功能?

不太可能吧?,你用的是什么电变,什么接收机?

网友:
我咨询了一下机主,他用的是普通的4通接收机,用一个Y线练接油门和陀螺。

网友:
Hyun  在 2004-12-14 00:19 发表:

问题就是接收机从电变那里拿不到电!是不是要接收机支持这个功能?

用的什么电调怎么会没有BEC呢?会不会把BEC功能禁用了,另外有的电调超过一定的输入电压,会自动禁用BEC

楼主: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我不懂,偏偏买来的无刷电调居然就没有接收机的取电口!我就自行接接收机的电源,把电调烧了!又新买一个电调,两个一对比,才知道,先寄来那个电调是个残次品!新到的同样电调就有一个给接收机供电的接头!到这时我才知道,无刷电调是有给接收机供电的专门接口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调???

网友A:
dmagic1
在 2004-12-15 11:16 PM 发表:
什么牌子的电调???
是17A仿捷克电调!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和机机一起买来的!

网友B:
是ele 17a的电调,看了楼主的说法,他接线是有问题的,新买的电调多了一个接口,那个是切换7.4和11.1供电电压的,其实只是调截止电压。楼主要注意电调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