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问题

楼主(2004-12-13):
问一个菜问题:有20节
电池
,每节电压1.2V,电流33A,10节串联,另10节并联,再将这两组电池并联,请问最后的输出功率是多少?请帮个忙吧!!小弟在此跪谢!!

网友A:
电压12V,电流66A,功率792W。我觉得单节电池放电不太可能达到33A,所以这个功率也不可信。
[ Last edited by albertdsh on 2004-12-13 at 19:53 ]

网友B:
10节串联,另10节并联???
那样不就成了12V和1.2V并联。。。。楼主你没有说错吧,好象没有人会这样接的哦。

网友C:
是啊,并联的两个电池组如果电压不同会存在内部的充放电环流,不能这样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