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能充 3000MAH的电池组吗?

楼主(2004-12-13):
货号:AKE15800B

    A.K.E S800是S700的全新换代产品,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好的充电效果。它是全自动充电器,采用了微电脑芯片(MCU)对充电进行控制,智能化管理,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电池。本产品还使用了开关供电电路,不仅体积小巧,而且输入电压适应范围宽广。S800能对7至8颗镍氢(Ni-MH)和镍镉(Ni-cd)电池组进行充电,由微电脑芯片监测充电状态,充满后自动停止并转入涓流冲电状态。充电状态通过指示灯进行显示。

    S800的特性:

●对镍氢(Ni-MH)和镍镉(Ni-cd)电池组进行充电
●自适应8.4V至9.6V、400mAh至2000mAh容量
●对镍氢/镍镉电池组充电时,充电器自动检测是否充满,充满后自动停止
●检测方法:-ΔV<-5m至-20mV/Cell
●输出电流:500mA(固定式)
●涓流电流:25mA
●输出电压:直流6V~18V
●输入电压:交流100V~250V/50~60Hz
●指示灯提示功能识别:
  指示灯红灯:正在充电
  指示灯绿闪:充好了
  指示灯绿灯:空载

这个东西 能不能充  3000MAH的电池组
他上面说●自适应8.4V至9.6V、400mAh至2000mAh容量
我怕不能充3000MAH的电池
谁知道 帮我解答下

网友:
如果是以-ΔV方法检测的,而又没时间限制的话,充3000MAH的电池是没问题的.

网友:
-ΔV方法是什么方法啊?

网友:
好象是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压不断上升,但在最后快要充满电时电压会下降一点点,
用当电路检测到电压下降后,充电就停止了,转为涓流充电。

网友:
重要补充!!!该充电器是电压峰值增量型自动充电器,简称-ΔV。-ΔV法只适用于快速充电型镍隔电池。其充电过程为: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迅速升高,不久,上升变缓。接近充满时,又迅速升高并达到峰值。充满后,电压开始下降。出现下降的原因是镍隔电池的电压有-4mV/℃左右的负温度系数;电池充满后温度急剧上升。此时,由充电而引起的电压上升量小于由于温度引起的下降量。其峰值通常出现在过度充电20%附近。过度充电20%对电池并不害处,反而有利于增大容量,弥补镍隔电池自放电率大的固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