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4-12-13):
新手请教
我的飞机刚炸了,想转投海龟派,问一下,电船如果在水中没电了,动力停了,怎么办?又不能象飞机滑翔回来.总不成下河捞吧?

网友:
下河捞有何不可啊,凡事都要尝试一下好啊

网友:
先学游泳,有一定专业技能(如能救生),再学开船!!!!!

网友:
呵呵,我上星期六就游了一回冬泳,够戗!

网友:
请人打捞啊。

网友:
带条救援船

网友:
再带条电艇,顶回来呀

网友:
船停在水中还好办,我有一次船飞上了岸你见过没有(摇控器受到干扰)

网友:
电船一搬不会在水理没电的,玩不到没电的时候 你不烦了。

网友:
天才  在 2004-12-14 11:31 AM 发表:

电船一搬不会在水理没电的,玩不到没电的时候 你不烦了。

看不懂这句话

网友:
于辉  在 2004-12-14 11:35 AM 发表:

看不懂这句话

智商不够!
他的意思是玩到没电的时候,船比乌龟还慢,谁还老 泡在水里?炮MM都不会这么无聊啦

网友:
那他的意思是不到没电就上来了?

网友:
电船快没有电时..船的速度要比以前慢好远了..你现在就要把船开回..这样可以免你下水去捞船了...我就是这样的.....
还有个方法..你在水池里..加大油门看可以跑好久时间..
要是10分钟.那你跑船时..跑个8到9分钟就可以回来了.....你自己作为参考...

楼主:
彻夜苦想,终于想到好办法
我的翼龙遥控4通的,2通控船,一通再接一个小功率电调再接一个3串理离子电池(6节AAA镍氢也可以)只要小功率又轻,做备用电源,平时处低位,主电没电时加备用电回来就可以了.请大家评价一下.
手机都搞双电了,电船也要赶潮流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4-12-14 02:33 PM 发表:

彻夜苦想,终于想到好办法
我的翼龙遥控4通的,2通控船,一通再接一个小功率电调再接一个3串理离子电池(6节AAA镍氢也可以)只要小功率又轻,做备用电源,平时处低位,主电没电时加备用电回来就可以了.请大 ...

想法不错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4-12-14 02:33 PM 发表:

彻夜苦想,终于想到好办法
我的翼龙遥控4通的,2通控船,一通再接一个小功率电调再接一个3串理离子电池(6节AAA镍氢也可以)只要小功率又轻,做备用电源,平时处低位,主电没电时加备用电回来就可以了.请大 ...

有点创意。

网友:
等着看你的作品。

网友:
于辉  在 2004-12-14 11:35 发表:

看不懂这句话

流翻译怎么不在需要时候出现啊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4-12-14 02:33 PM 发表:

彻夜苦想,终于想到好办法
我的翼龙遥控4通的,2通控船,一通再接一个小功率电调再接一个3串理离子电池(6节AAA镍氢也可以)只要小功率又轻,做备用电源,平时处低位,主电没电时加备用电回来就可以了.请大 ...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了

楼主:
流星  在 2004-12-14 07:06 PM 发表: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了

如何解决?

网友:
从电压低到彻底没电总有1分钟的时间吧?
这个时间足够把船开回来的了,实在不行,就把船开到距离最近的岸边,人再跑过去不就可以收船了吗?大家说对吗?^_^

网友:
其实电船也"死火"要捞船的原因无非是缠浆而引起电调保护短电,又或者是其他意外(我被迫冬泳就是因为电源线脱焊造成)所以和电池没电关系不大,足够回岸的.

楼主:
只是我飞翼龙时感觉电机没有任何先兆就停了,很突然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4-12-14 09:06 PM 发表:

如何解决?

看23楼

网友:
这个阿西迷有绝招。

网友:
别的方法都不行,就用双电机,双轴,双调速,双电源,一个没电了或者是被水草缠住问题都不大 。双保险。

楼主:
方舟  在 2004-12-16 10:45 AM 发表:

这个阿西迷有绝招。

阿西迷是谁?

楼主:
ss  在 2004-12-16 10:59 AM 发表:

别的方法都不行,就用双电机,双轴,双调速,双电源,一个没电了或者是被水草缠住问题都不大 。双保险。

你的方法比我还浪费,平时不转的浆怎么办?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