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调玩!!!

楼主(2004-12-13):
闲着没事瞎改着玩把华迈的50A空模电调改成了这样,我好败家呀!!!!!

网友:
这个电容够夸张

楼主:
流星  在 2004-12-13 11:00 PM 发表:

这个电容够夸张

线更夸张

网友:
这次就爆了吧!!!
对了,你把中间的那根线去掉是不是截断了BEC输出,接受机另用一组电源么??

楼主:
kimi  在 2004-12-13 11:19 PM 发表:

这次就爆了吧!!!
对了,你把中间的那根线去掉是不是截断了BEC输出,接受机另用一组电源么??

居然被你猜中了

网友:
我这水冷的办法好吧,可你用的电容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电容太大了把....?/////
比电调还大点.....

网友:
夸张、巨大的电容,有什么用处?可以说说吗?

网友:
4700缪法的电容,可以做功放了,厉害。

网友:
barry  在 2004-12-14 05:47 PM 发表:

4700缪法的电容,可以做功放了,厉害。

朋友能说说它有什么用吗?谢谢

楼主:
加速时须要大电流而这个电容短时间可以放出大电流来满足电机的需要

楼主:
而且可以使电池电压波动很小啊

网友:
你知道音响上电流大约是多少吗,一般几百mA至1、2A左右,它用的电容最少也是10000微法的,功率大一点的功放用好几万甚至上十万微法,船上马达电流是音响电流的几十至上百倍,4700微法有什么用,不如省了吧,又降低成本,又减小故障率(电解电容很怕高温的)。

楼主:
nnn_ooo_111  在 2004-12-14 10:33 PM 发表:

你知道音响上电流大约是多少吗,一般几百mA至1、2A左右,它用的电容最少也是10000微法的,功率大一点的功放用好几万甚至上十万微法,船上马达电流是音响电流的几十至上百倍,4700微法有什么用,不如省了吧,又降低 ...

你说的这些不全对哦,音响的峰值电流可是大的吓人的啊,我是一个铁竿发烧友啊.以前没钱就自己焊机玩就用22000UF的电容8个呀现在家里的一套花了我12万多大洋啊你要不要看我发图上来呀

楼主:
对了我这电调有水冷啊所以不会热的  哈哈

网友:
呵呵~~~我也试试把无刷电调改成水冷的~~

网友:
真强,,,
我都不敢动电调...

网友:
xh  在 2004-12-14 11:24 PM 发表:

你说的这些不全对哦,音响的峰值电流可是大的吓人的啊,我是一个铁竿发烧友啊.以前没钱就自己焊机玩就用22000UF的电容8个呀现在家里的一套花了我12万多大洋啊你要不要看 ...

对啊,我说的是一般的情况嘛,不是峰值,你自己也说嘛,22000的8个,我倒很想看看你的啊,我的只一万不到,没钱啊,我还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