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雷鸟电直的动力系统

楼主(2004-12-13):
电机用9极23.9mm锭子CD无刷电机改造。用N45SH钕铁硼12片5X5X1mm磁片换去原来的磁钢,线圈用直径0.55mm的线Y型接法饶14T,主电机齿轮用11-12齿的。尾电机用的是从小型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有刷小电机,大小和四驱车用的130马达差不多。用N45SH钕铁硼6片10X5X2mm磁片换去原来的磁钢,线圈用直径0.18mm的线每极饶150T,尾桨用7*3.2的(挑战者)桨改成6032的桨直接驱动。改造后,用普通1300mAh的3节锂电池组,可以连续飞行20分钟左右,电机的工作温度大大降低,工作电流在4—5A左右。主电机已用了一个月,尾电机已用了5天,正在作进一步的测试,应该要比原来的尾电机耐用很多。
实测3节锂电池组,原来尾电机,全动力时转速5000转,电流1.9A。改造后的尾电机用6032的桨,电压8V时,电流1.4A,转速5000转。试验时用过GWS的4025小桨,也可以控制,只是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转速低了,改天在做过一个转速高的电机再试。
改造后的CD无刷电机重31克,尾电机重18克。无刷电调用的是辉盛18A,其它的设备是雷鸟原来的。

网友:
电池好悬忽呀

网友:
您那个磁钢是从哪搞的,快告诉我呦

网友:
害虫那有卖的

网友:
要6032的浆真的太有创意了,不过这样尾巴反应会不会慢点呢?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4-12-13 11:42 PM 发表:

要6032的浆真的太有创意了,不过这样尾巴反应会不会慢点呢?

完全没有问题,改天过来试试,爽死你!!!操控你是高手。

楼主:
kimi  在 2004-12-13 11:23 PM 发表:

您那个磁钢是从哪搞的,快告诉我呦

下岗了,我准备改行卖磁片和电机了。呵呵!!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14 at 00:16 ]

网友:
请问所有的光驱是不是都可以弄出那样的马达啊?我手里有好多废光驱,不知道都多少V的,上面也没看到写啊,都能用吗?

网友:
有磁片的哥哥,都怎么联系呀??

网友:
超级羡慕中,请楼主再上几张关于CD无刷电机怎样固定的图,还有CD无刷电机的轴都比较短,你换轴了吗,能详细说说CD电机固定和主轴的问题吗?谢谢了先。

网友:
wzyaj  在 2004-12-15 15:38 发表:

佩服,能说说费光区的电机怎么改就好了

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吧

网友:
这电机是外壳转动的?
那岂不是像飞轮似的?
够力道....

网友(2007-07-12):
上個視頻便好了

网友:
不得不说太帅了

网友:
尾巴是很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