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什么级别以下的飞机才能手掷起飞?(小方请进)

楼主(2004-12-14):
40级练习机应该不能手掷起飞吧?

25级的小金星不知道能否手掷起飞?

塞丝纳180(三叶)15级不知道手掷起飞?

网友:
什么级别都可以,只要你跑得够快,出手方向好

网友:
我们这地方场地不很好,很想知晓,请各位指点。
什么机型,多大级数,推重比是多少的。最好具体点。

网友:
对油机而言,无论多大的机机,只要一手能抓得起,就可以一个人完成手掷起飞.
一般的操作要领:首先启动发动机,然后调整好动力,保证高速稳定且有力,然后油门摇杆回到怠速位置;左手拿着遥控器,并用拇指按住升降、方向操纵杆,注意保持操纵杆在中立位置,不要提前拉杆。用右手端住飞机下部重心位置,将飞机小心抬起,注意抬起时不要让桨触地,然后高举过头。用嘴或身体其他部位把油门摇杆推到最大,并将机头略为朝上,使发动机转速达到最高后再将飞机置成水平状态。当右手明显感到飞机有脱手的拉力时,右手用力将飞机向正前方平行送出,注意无需助跑,右手切不要用力过猛!一定要保证飞机是向正前方平行送出,千万不能朝上送出,略为向下是可以的!飞机脱手后左手不要急于拉升降杆,让飞机自行朝前滑行一段距离,右手迅速回到遥控器油门、副翼摇杆位置,当飞机离开你10~20米后(可能高度会有所降低,没有关系,只要不掉到地下就行,这段距离有助于飞机加速),然后轻拉升降摇杆,飞机就会柔和平稳地飞向蓝天了。
当然有助手帮你投掷就更简单了,不过一定要注意事前调整好飞机的各个舵面,特别是副翼位置一定要正确!投掷时不要助跑,必须是朝前略向下投出,如果场地条件许可,也可选择一个地势高的位置投掷。

网友:
有助手的话,如果机机拉力不是很小,可以左手抓鸡翅靠近鸡身处,右手擒机身后段,靠身体大幅度向前上30度抛出机机,左手先脱离,右手在脱离前还可以为机机加速一端,保证速度满足需要,机机出手时尽量正直.
我以前是用右手从肩上投出,有时力量不够或出手不直,很容易摔机,用现在的方法很少出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老鸟飞的话,一般来说,在地面上调试发动机时可以感觉下拉力,如果拉力可以将飞机垂直拉起,那么基本上可以原地手掷起飞,如3d机等.

网友:
哈~现在我的小金星都是手掷起飞的~只要动力足,一般很容易飞起来的~

网友:
忘了是谁说的“只要拉力够,石头也能飞上天”

网友:
流星  在 2004-12-14 19:58 发表:

忘了是谁说的“只要拉力够,石头也能飞上天”

是不是我说的?

网友:
能滑尽量滑,实在不行就手抛,但是我除了抛过手掷滑翔机(小学兴趣组做的)外,都是地上滑跑起飞,现在怀化找到一个很好的场地,要是电力部门能把电线埋地下就更好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DX,小弟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长了不少见识。

楼主:
小方  在 2004-12-15 11:04 AM 发表:

其实还是滑跑起飞过瘾的。

不是不想划跑,是找不地方哦!

划跑起飞是不是比手郑起飞安全?

网友:
陆虎  在 2004-12-15 11:19 AM 发表:

不是不想划跑,是找不地方哦!

划跑起飞是不是比手郑起飞安全?

没抛过的话还是滑跑安全,给你出个馊主意,摔了飞机可别冤我。

你做个配重,换下发动机,然后以起飞的重心找个草深的地方(能象稻田那样就更安全)或软土的地方练几次手抛,直到动作要领掌握了在装发动机装桨手抛起飞,这样免得砸了发动机和桨损失大。

楼主:
小方  在 2004-12-15 07:46 PM 发表:

努力找个好一点的场地,没有好场地玩油机就不爽了,滑跑起飞当然要安全得多,也像真啊!
如果真是困难,那就手掷起飞好了,对准草地,不要对准硬地投掷。
不要忘了迎风和全油门,哈。其实场地不好降落也是个问题。

降落就有地方,是泥土地比较平坦,15米长*15米宽的地方!

楼主:
城市浪人  在 2004-12-15 11:23 AM 发表:

没抛过的话还是滑跑安全,给你出个馊主意,摔了飞机可别冤我。

你做个配重,换下发动机,然后以起飞的重心找个草深的地方(能象稻田那样就更安全)或软土的地方练几次手抛,直到动作要领掌握了在装发动机装桨 ...

你这主意也真够馊!!
还好,我手抛过火鸟400和翼龙,90%都抛出的很平稳!

楼主:
小方  在 2004-12-15 10:20 PM 发表:

15米长的降落还挺有难度的,哈。

我飞火鸟翼龙就基本上够,但不知道飞15级塞思纳180和25级小金星会不会降落有困难??

网友:
赛斯纳180降落时,跑道可以很短,因为原设计没有尾轮,所以落地后速度降得很快,尾部有一个接地点檫着地。

楼主:
小方  在 2004-12-16 12:35 PM 发表:

我靠,我服了你了,那破鸟和破龙能和油动的比吗?
油动的降落滑跑距离当然要比较长才行呀,又考虑到你初学,15 米降落不可能。
给你 50 米差不多够了,不信你试试。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