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4-12-14):
前几天 我为了试我新机的
舵机
我把PCM1024(FF9设备原配接收机)接收机 接上了飞机 大概是我粗心大意 突然爆了一下接收机冒烟了. 我以为接受机坏了 可是我再次把电源和舵机接上后 接收机依然可以用 我后来把接收机拆了 看了一下里面有个好象电容似的玩意烧掉了 我想这个肯定有用的吧 要不然不会焊在上面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 有没有接收机的线路图?我想自己去配一个型号一样的 自己修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晶体来的呢?

网友B:
我估计你是接反了电源造成的,坏的是电解电容器,找一个耐压大于电源电压,容量则越大越好。
(电解电容器爆了有一种特殊的腥味,也可找到灰色的铝箔的碎片。)
(分析电路,要是此电容器,应接在电源正负极之间。)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12-14 at 1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