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12-14):
不知旋风400用主桨和CC主浆通用吗?知道的告诉我好吗

网友A:
相对CC来说,400的主桨太长了吧。

楼主:
长点不要紧我就怕短了

网友A:
不会的。400的机身都比CC大阿。

楼主:
我换旋风400用主桨碳纤桨和旋风400的尾管因为我的CC大浆断了?不只可以吗?各位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