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尝试用1800ma 7。4V 锂电池飞(不是很满意)

楼主(2004-12-14):
今天狂飞一轮后电池终于蛋尽粮绝。想到 手头还有几个10C的7。4V 1800ma  就用来飞看看效果如何。听论坛朋友说7。4V可以减少尾电机的磨损 。
  插电后发现悬停油门又高了一点。动作太温柔了。和10。8V差别太大啦。
  最近胆子大了经常玩一招‘冲天炮’,就是加油门抽上差不多天花板的位置,急速减油门下来差不多到地面轰油门悬停住。换了7。4V这样玩就很危险了,因为尾电机反映太慢,轰油门的时候尾巴锁不了。
  无奈只有老老实实的悬停看电池耐力如何。不想时间还挺久的。尽管没看表。却可以肯定超过20分钟。下来摸电池一点热量也没有。这是唯一可圈点之处啦!

网友:
呵呵呵,是挺温柔的,练练悬停还成,做激烈动作就免了吧。等我把各方向的基本功练好,估计我这电池也该报销了。问一下,你电直的主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是无刷的主电机 KV4100 8t齿轮

网友:
呵呵,所以说 高 低电压对应不同阶层的玩家啦。。。

谢谢 帅王子 生动的讲解

等我的两个 7.4V 1300 电池报废、自己技术好点后,打算换 11.1V

网友:
如果是7.4V,试着换8T-10T的齿轮看看是不是好一些。

我的KV4100飞11V用的8T,7.4V没飞过。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池?

楼主:
很久以前在辉辉那里要得
我现在就是用8T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换成10T左右的齿轮试一下,另外我飞11V KV4100用的是9T(不是8T),动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