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否推荐一台高性价比的发射机

楼主(2004-12-15):
本人现有一台雷鸟电直的反射机,不知能否用于亚拓T-REX450X。高手能否推荐一台高性价比的发射机(就是价格便宜量又足的那种)

网友A:
雷鳥髮射机是四通道,不能用于亞拓450,要用六通道,如RD6000或FF6H.

网友B:
至少要六通,JR Max66ADT 性价比应该不错

网友C:
只要不飞三D,四通道摇控也可以用,做根Y线就可以了!把电调和螺距共用一个通到.当然,这是省钱.不得已而为之!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买五,六通道的,甚至七八通道的!

网友D:
有钱还是一次到位好。